忽然想到电调和电池,想听听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2-08-16):
天太热睡的不踏实,迷迷糊糊中不知怎么的想到了无刷电极用的电调跟电池怎么配套的问题,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这种电调实际上就是一个可调的直流变交流逆变器,现在买的电调指标都是最大输出电流,那么他的最大输入电流(电池负荷)是多少呢?有没有人实际测量过。
平时买电池都是按照满足电调最大输出电流考虑配套电池,比如使用40A电调和2200mah电池时至少需要20C以上的电池,要想满足50%过负荷的话就得30C的电池才好。
可细想起来电调的输出电压并不固定,也不知道最大负荷时的输出电压是多少,频率、还有变频器效率(功率因数),这样就很难计算出准确的最大输出电流了。
简单地按照输出电流来选电池C数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新人不懂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好为买电池提供一个最合理的选择依据。

网友:
不懂围观下,我用30C.60A的,

网友:
如果是新手入门,25C电池足够。等你的水平达到追求暴力时,再好的电池也该老化了。
如果是做物理题,那有请专业人士算算吧。

网友:
电调A数越大越好,不过A大了后重量也会上去,电调的A数并不是确定的值,标40A可能可以60A,也可能只能30A,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电池C越大越好,C大并不一定要用完的,觉得不够力就买更大C的,一般来说20C足够悬停,暴力点就25C以上
电调输出的最大电压就是电池电压,他的输出其实一直都是最高电压,只不过使用高频率的开关,通过调整占空比来实现调压,SBEC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40A电调 瞬间放电60A (不低于10秒)     电调都有这个参数
电池的C数有虚表,电池旧了也会变小……

网友:
大概算一下,凭经验估计就好了。

楼主:
看来真的没人清楚,那天心情好时买个钳表自己测算一下

网友:
电调是40A的话,用2200容量电池就用20C就行了.因为20C X 2.2=44A放电率.
只不过好多山寨电池标20C其实都没达到的.买山寨买30C好些.

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楼主是想说瞬间电流和等效电流的区别?如果是的话,那电调上的两个大电容就是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A:
电调和交流逆变是不一样的,而且电调并没有升压,电机的电压最高也就是电池的最高电压。而且直流无刷和普通的交流电机也是不一样的。

交流电机是靠交变电压产生旋转磁场来驱动转子旋转,所以工业上调速靠变频器改变交流电频率来改变旋转磁场的速度从而控制转子,

而直流无刷电机是考电路感应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来判断转子的位置,从而改变线圈磁场方向驱动转子持续转动的。

至于电池输出电流的大小绝对比电调标称的小很多,现在有的遥控带电流、电压回传的可以给个参数让大家看看。电调上标称的是可连续工作的最大电流,真要工作在这个电流下电调会很热的,所以我们选电调的时候预量估计有50%左右,以保证飞的时候电调不会太热。

个人愚见,高手继续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说得好。电调的内阻也很重要。发热和内阻大小有关。
我一般没有保留多  50% 那末多的空间。基板上按标称买,
多一点余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交流逆变是不一样的,而且电调并没有升压,电机的电压最高也就是电池的最高电压。而且直流无刷和普通的交流电机也是不一样的。

交流电机是靠交变电压产生旋转磁场来驱动转子旋转,所以工业上调速靠变频器改 ...

网友:
总有一些人喜欢纠结一些事!有了你们的深度纠结、才让你们有了探索纠结的动力!等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
山寨30c? 也就是15c。。还有标60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