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过JR控,问个初级问题

楼主(2012-08-16):
请问DX7 开机后背部BAND TEST 灯是常亮还是不亮的,是对好了码才亮或者是对码的时候才亮,平时都是不亮的?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说明书。

网友A:
开机就常亮

网友B:
开机常亮

网友C:
DX7跟JR木有关系吧……

网友D:
楼主说的是DSX7吧?我就是用DSX7的,开机长亮,对码完成后也是长亮。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楼主:
多谢,控是DX7,看来是坏了。没玩过JR,还以为DX7就是JR的,呵呵。

网友F:
楼主说的是DSX7吧,开机后指示灯就常亮啊,不然就坏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也是DSXY控 但是是DSMJ模式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模式,有个问题想问您。我的控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啊?能不能设置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