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副翼起飞侧翻的小小感悟

楼主(2012-08-16):
本人菜鸟一个入魔三年多刚会倒飞对尾旋停,入无副翼gy750已半年有余,开始用在450后来总在亚拓500. 500飞了近百起落倒飞炸鸡一次,其余起飞侧翻扫桨三次损失三副大桨,今日起飞扫桨突然有所悟,望能对有同样情况的莫有有所启示
我一般都是插电待陀螺自检后提鸡到起飞位置,此时十字斜盘有时会成不水平姿态,若此时起飞飞机未离地飞机必然在地上和地面接触有震动,陀螺修正姿态就不准确就会起飞侧翻,后果大桨擦地。若起飞时注意下十字盘是否水平,不水平就重新插电自检水平后才起飞,飞机几乎不会做太大修正就可安全起飞
不知模友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没
按理说十字盘机身摆动后应该恢复水平的 可有时就是不会  是有时  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度在50左右控是T8FG

网友:
标题

原来用野兽和3gx出现侧翻,后来升级v8再没出现过。

网友:
我一般是提机到合适的地方才插电

网友:
是提机到合适的地方才插电

网友:
确认初始化的时候没动过飞机?风吹大桨都有可能使传感器零点校准化失败。
还好没遇到过这档子事

网友:
祝大家都别遇到这样的事!飞前多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先了解下无副翼。

网友:
自检好后起飞,随便移动到哪里都没事,自检前是不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