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连接到接受后没有任何反应 已解决

楼主(2012-08-16):
如题。昨天在淘宝上买了2个md933斜盘
舵机
,连接到接受后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陀螺仪
,尾舵机都可以正常反应,接收机的灯也亮着(应该是不存在对频原因),我是futaba10c2.4的控,
连接新舵机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请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是插反了吧?要不就是舵机有问题
你插上插头,用手拨舵机壁有阻力吗?有电流声吗,或其他反应,有反应在确定设置问题。
换个通道再试试呢

网友B:
标题
不会是插反了吧

网友C:
把舵机头反插一下试试看,有的接收机或舵机是反的,我就碰到过。

楼主:
我试了一下,却是是线插反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呵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