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温柔3D大家用的多少T的齿.

楼主(2012-08-16):
500MX的动力,用的12T,感觉85的油门就到头了,转速起不来了,用的好盈铂金60A,25C的电池,不知道是齿轮搭配问题还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A:
我的用A123电池,KV1950,15T。

网友:
用6s锂电,12T斜齿

楼主:
我也是6S,12T感觉85油门就到头了,转速就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A123电池,KV1950,15T。

这搭配太暴力了吧。

网友:
A123电压低,不用高KV不行,还有配2000KV以上的。

楼主:
顶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6S配12T斜齿。500M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搭配太暴力了吧。

也不太暴,等我的A123都老化后,准备换成锂聚的电机和锂聚电池。。。

网友:
6s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