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电线都有这么多门道,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2-08-16):
BV2.5  单芯铜线 正品无锡远东 138元/卷
正品鸿雁        178元/卷
正品中策        212元/卷

装修用哪种好一点?无锡远东的怎么样?10卷就要差700元。

网友:
要用多股的,除非你接头用锡焊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

有铜的,有镀铜的,有再生铜的(估计就是杂志多的铜),有经验能看出了来

长度,标称100米,有足量的,有80米的,这个要问,一般店家不会再这个上作假,一分钱一分货

直径,标称2.5平放,直径1,8毫米,实际只有1,2毫米的,这个用卡尺一看就知道

外皮,好电线塑料味道小,指甲无法掐断皮,皮比较薄,假冒的可以用指甲当剥线钳,切皮质感差,虚厚

多股和单股以我现在的了解,就是一个软,一个印,而且插座什么的只能接硬线,不能接软线,根据需要选

----------------------
以前发生过的案例,前车之鉴
1、外皮看不错,拨开一看,皮厚线洗
2、塑料皮质量差,时间长后破皮,短路,烧线
---------------------

建议购买正规大厂的国标线,当地没有就淘宝,这个东西一般都是一次投资用几十年,修一次你省的钱就全贴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对了,还有个阻燃标准,有4种

1、电线水平,打火机点燃后,自燃

2、电线水平,打火机点燃后,打火机离开即熄灭

3、电线垂直,打火机点燃后,自燃

4、电线垂直,打火机点燃后,离开即熄灭

好像12是针对电源电缆的,34是针对信息电缆的例如网线

网友:
好。又学到知识。

网友A:
是装别的地方就随便那种适合看着来。

自家的就直接上熊猫不罗嗦。

远东,中策为备选。

道理你明白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装别的地方就随便那种适合看着来。

自家的就直接上熊猫不罗嗦。

远东,中策为备选。

道理你明白的:loveliness:

bv2.5熊猫220一卷,要换我,还不如上二三线品牌的bv4的线,价格差不多,能承载的功率可大多了。

网友:
这个行业,大的机电市场,一分价钱一分货,一般不会骗人,路边小店就很难说了

网友:
国标已被多数厂家搞烂,要就“超国标”。
奉劝楼主不要用便宜、差的线,将来万一由劣质线引起火灾、烧坏电器就亏死了!

网友:
自家装修用,我都是在白安居买熊猫的

贵是贵了点,但是买个放心阿

网友:
这就是咱们的中 国特色,鱼龙混杂

网友:
都论卷买了,估计商店不怎么骗你的,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上几位说的很对,有足长度的,有不足的;有芯线带接头的,好的就不带或少带;弄开线皮看线芯,光亮的好,有的差的线芯较暗;还有就是足功率不足功率的问题,线芯的截面积够不够啥的,反正是道道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买2线品牌的高一级的也是个好办法

听说过的几种假冒线:

头上一节是铜丝,里面是铝丝
外面一层是电线,里面是水泥
表面看是铜丝,实际是镀铜

还有啥,大家补充

网友:
中 国特色真是害死人,有钱买东西还是一样要烦恼

如果大家有经验的都说 下那种品牌好还容易帮助楼主,要自己识别真的是有点不靠谱

网友:
买好的,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用金山或小猫的

网友:
单股线的话铜芯拿来折几下,看看是否有裂纹。现在的铜芯都不纯了!甚至有加玻璃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