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 薄板怎么焊?

楼主(2012-08-16):
想用1.0或者0.8的不锈钢薄板焊一个长50CM,宽35CM高40CM的敞口的盒子,弄完后装水不漏水,算了一下至少要有6条焊缝。以前没有焊过氩弧。想让大家先给指点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再来焊这个盒子。问题是焊机电流大小,焊丝的规格,焊接的手法等等

网友:
根据我知道,需要用脉冲氩弧焊,每次脉冲产生一片鱼鳞

可以百度视屏,我记得是焊接0。几毫米的板子

楼主:
我的焊机没脉冲功能,难不成要改焊机,去年刚把手弧改成手氩弧,再改成手氩弧+脉冲,又要花费点时间了

网友A:
TB上有一种助焊剂,不锈钢、铁等、锌片、铜片都能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有一种助焊剂,不锈钢、铁等、锌片、铜片都能焊接的,

你是说用钎焊的方法焊接?这个不行,不结实而且我也没钎焊的焊接工具,大功率的烙铁都没有。这个强力焊接水适合补洞什么的

网友B:
电流调到八九十,气调到五至十,用粗一点儿的焊丝直接焊就行,焊的时候焊把和焊缝成四十五 度角,钨极和母材距离2毫米左右。好长时间不摸了,我记忆大概是这样,一个左右的板好焊,焊完不会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到八九十,气调到五至十,用粗一点儿的焊丝直接焊就行,焊的时候焊把和焊缝成四十五 度角,钨极和母材距离2毫米左右。好长时间不摸了,我记忆大概是这样,一个左右的板好焊,焊完不会漏水的。

气调到2行不行,咱是小瓶的不经用啊。另外焊丝用细一点的,初焊者会不会好用点?我怕粗的焊完了会有很多瘤子

网友B:
瘤子不会有,焊接速度要掌握好就行了,焊丝细了电流要相对调整,气量可以调,估计焊道焊不出金黄色啦,氩弧焊好学,找块废料有半天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瘤子不会有,焊接速度要掌握好就行了,焊丝细了电流要相对调整,气量可以调,估计焊道焊不出金黄色啦,氩弧焊好学,找块废料有半天就差不多了

陶瓷嘴要不要放在工件上?

网友:
平焊不用,角焊可以靠在上下夹角处,会很稳,钨极么尖些,探出长短要合适

网友C:
搭车问下是不是普通的氩弧焊机焊出来的焊点会有洞洞的呀 ?

网友:
你是不是气流小啊,还是没清理干净。枪嘴漏气或者室外风大也不行,总之是气体保护的不好

网友:
另外收弧时要在终端停顿一会儿画圈,把弧坑填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是不是普通的氩弧焊机焊出来的焊点会有洞洞的呀 ?

是不是气大顶的?
可以当筛网用,不用打孔了。
· 我氩弧焊也是这么个技术,有时焊点中间会有小洞眼,不过是偶尔一个。到现在搞不清是什么原因。
·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1.0或者0.8的不锈钢薄板焊一个长50CM,宽35CM高40CM的敞口的盒子,弄完后装水不漏水,算了一下至少要有6条焊缝。以前没有焊过氩弧。想让大家先给指点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再来焊这个盒子。问题是焊机电流大 ...

1.0或者0.8的薄板普通的氩弧焊机就行了。

网友:
气不能小 室内尽量不能有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在是在室内烧的,风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每一点都会有一个小洞洞,

网友:
厚点的版都可以不用焊条,直接融在一起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人事吧.这个不好焊. 焊机的好的.技术也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是不是普通的氩弧焊机焊出来的焊点会有洞洞的呀 ?

銲的好沒洞洞
那個洞洞是氣孔
屬於常見銲接缺點
有可能是空氣混入溶池中
試試調大氬氣.電極伸出太長或太短,風太大.陶瓷罩裏有髒東西
也有可能是不鏽鋼板太髒
也有可能是氬氣不純

网友:
可以试下激光,
也可以烙铁,有专用的不锈钢锡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委员长,我焊出洞洞时是用0.8的焊丝,但换上1.0的焊丝后这样的洞洞就少很多,还有看那焊点的颜色,氩气保护应该不会少吧?请问焊丝的质量好坏跟焊出来的焊点也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銲的好沒洞洞
那個洞洞是氣孔
屬於常見銲接缺點
有可能是空氣混入溶池中
試試調大氬氣.電極伸出太長或太短,風太大.陶瓷罩裏有髒東西
也有可能是不鏽鋼板太髒
也有可能是氬氣不純

我以前焊时...一次焊好.中间不停..就没有小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焊的不行
电流小点[50以下]
可以订好位/慢慢焊不在停...停一下就一个洞
[那是脉冲洞.开一次就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么薄的板还能慢慢腾腾焊吗?焊枪停多一会就出大洞了

网友:
用氩氟焊呀

网友:
实用的技术,可惜我没有焊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委员长,我焊出洞洞时是用0.8的焊丝,但换上1.0的焊丝后这样的洞洞就少很多,还有看那焊点的颜色,氩气保护应该不会少吧?请问焊丝的质量好坏跟焊出来的焊点也有关吗?

根據相片上看起來
換了粗焊絲後氣孔少了很多
是因為粗焊絲熔化較慢
所以你移動的比較慢
氣孔現像自然會少一點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熔池的間距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了
第二張圖的第一及第二焊道飛濺較多
這應該是氬氣不足或是焊炬的角度不對
一般焊薄板我最少會開到12立方呎/小時的流量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焊机没脉冲功能,难不成要改焊机,去年刚把手弧改成手氩弧,再改成手氩弧+脉冲,又要花费点时间了
高手,请问氩弧可以改成二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请问氩弧可以改成二保么

这个有点难,首先逆变输出的电压不一样,这就意味着变压器要做调整,反馈都要跟着做调整。再者还要加送丝以及控制进去。最关键的改了二保后就不能烧氩弧和手弧了。而且即使能输出200A,对二保来说都偏小了,没力。所以不如直接买个二保。

楼主:
我有改交流氩弧的想法,只是没有找的合适的外壳,也没有申请到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