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改无刷电机

楼主(2012-08-16):
模友凯帝那买的400W的伺服电机改无刷,电动车驱动改高压,转速能到3500转。

照片传不上去。

照片

照片

网友:
给点技术性的文字和图片说明啊。

网友A:
电机是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啊!!我也想这样搞  不知道扭矩怎么样?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啊!!我也想这样搞  不知道扭矩怎么样?稳定不?

交流伺服,简单的速度闭环还在做。用33039.

网友A:
我有个松下100W的伺服用电控车48V无刷控制器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驱动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松下100W的伺服用电控车48V无刷控制器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驱动运转?

要是无霍尔的可以,但转速会很低。

网友A:
5线2500P/R增量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和驱动器的霍尔输出相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线2500P/R增量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和驱动器的霍尔输出相连接

---据我所知最简增量编码器多余5线,是不能替代霍尔角位信号的

楼主:
没有人觉得电动车驱动改高压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觉得电动车驱动改高压有意义吗。

我都看呆了 ,忘记回复

楼主:
做了一个铝的霍尔支架,电机速度加到5000转,转了一会一摸支架比电机还烫。这回知道涡流的厉害了。

楼主:
淘到宝了,1000W无编码器伺服电机到货,打开后看是2对磁极的。哈哈。230V直流空载可上5000转。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W电动车驱动器用用还是可以的,一只400W直流电源价格也不贵。

等到1000W电机来了,你就会发现1000W直流电源价格挺贵的。

不敢直插220V交流是因为驱动管耐压不够,高耐压管到了再上。用霍尔是为了速度简单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W无编码器无霍尔驱动器,也是直插220V交流电,方便。
接到西马特SX3上,驱动原装1KW无刷电机,扭矩也是挺大的。

叶工的是商品哦,我的是自用。

网友C:
看呆了 都不知道怎么打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呆了 都不知道怎么打字了

你都玩伺服了,别拿我们穷人开心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3#pid8387619

400w松下伺服电机,重绕到kv150,槽满率是原来230%

网友D:
重新绕线难度不小吧

网友E:
转子啥样的啊。发个图,谢谢了。

网友:
哈哈  现在流行  拿分走人

网友F:
楼主怎么将电动车电调改高压的?不知接上电动车电机会烧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将电动车电调改高压的?不知接上电动车电机会烧电机吗?

简单的说:前后分开供电后级耐压电容换掉,有些电阻也需要更换。具体的以后在上图。驱动器是要有感的,这样是为了增加速度简单的闭环。电机后面对应电机磁极加相应的磁环。驱动电动车电机不行,高压功率管电流不够大。电机超压过多发热也会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子啥样的啊。发个图,谢谢了。

转子是1000W四磁极的,400W是八磁极的。都是环形磁钢。

网友G:
厉害,有个问题帮我下,关于这个电机的线圈

网友H:
扭矩怎么样?肯定无伺服驱动大!!特别是100转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有个问题帮我下,关于这个电机的线圈

看图后觉得是方便接成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扭矩怎么样?肯定无伺服驱动大!!特别是100转以下

100转以下力量不会很大,但作为主轴电机用主轴转速低时是要用同步皮带减速的。无刷电机低到100转时转速不会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后觉得是方便接成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伺服电机星接的多。

网友:
哦,我看叶工的驱动越看越像变频器呢?

网友:
叶工的驱动什么时候上线啊

网友(2013-02-04):
楼主这个是台达的伺服电机吧,,,,,,,,,,,,,,,,,,,,,,高手,厉害,,,,,,,,,,,,电动车改高压很有意义的,,,,,,,,,,,,

网友:
关注,希望能学的更多点

网友:
我有点晕,难道你是把电动车的驱动器当成变频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