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好个电脑显示器,发帖告诉大家有同样毛病的显示器可以自己修了

楼主(2012-08-16):
                这几天,显示器罢工鸟,,,,,,,,电脑要开半个小时屏幕才亮,,,,,,,,,,之前电源灯一直在闪,,,,,,,黄变绿,,,,,,,,绿变黄,,,,,,,,,,,

                 晚上有空,拆开了,全是卡扣的,,,,,,,,没有工具,不好拆,,,,,,,,,我暴力拆开鸟,,,,,,,就发现电源板有个电容爆头了,,,,,,,,其他都好,,,,,,,,,,,,是50v470uf的,,,,,,,,找了好久找到个63v470uf的电容,换下来,,,,,,,,,开机,,,,,,,,,ok了,,,,,,,,,

               哈哈,,,,,,,蛮简单哦,,,,,,,,,有类似症状的显示器的朋友,,,,,,也可以照我这样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爆了,,,,,,,,,,,,,,,,搞不好再送电脑城吧,,,,,,,,,,,,,

         没有图片,,,,,,,,,,,,,,,,,换电容很简单,,,,,,其他故障我就搞不好了的,,,,,,,,,,,,,,,,,

网友:
能修好就不算菜鸟了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拆显示器,没有专用工具,可以用废的银行卡,管用,你懂的,,,,,,,,

网友:
其实好多主板也可以这么修

网友A:
我的显示器也是犯这劲,好像50V450uf,没找到合适的,找个50v250uf换上,用几天又犯了,送电脑城换电容,说还有其他病,要150块,靠,没换,显示器现在才啥价。现在主机关了,显示器关不了,手动关了,又打不开,就不关显示器了,不管了,就屏上有个(无视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器也是犯这劲,好像50V450uf,没找到合适的,找个50v250uf换上,用几天又犯了,送电脑城换电容,说还有其他病,要150块,靠,没换,显示器现在才啥价。现在主机关了,显示器关不了,手动关了,又打不开,就不 ...

150块,好贵,还不如换个电源板啊,几十米啊,昨天我本来是想拆开把我显示器的电源板看下型号的,去淘宝买个的,谁知道换个电容自己搞定鸟,

网友:
好多鸟屎

网友B:
前年我电脑被雷劈了,主机打不开,显示器灯不亮。
手摸主板北桥芯片,超热,把掉显卡,用集显拆掉一切外设,,不亮,手摸声卡芯片,烫手,拆掉声卡芯片,还不亮,再手摸网卡芯片,也烫手,再拆掉网卡芯片,亮了,插上硬盘和内存,机器转了。
显示器指示灯不亮,估计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拆开,把电源板拆下来仔细研究,好像是控制芯片坏了12p60,头一次拆这东西,没什么把握,从网上买块电源板回来,装上,一切OK。
不过最后声卡坏了,显卡坏了,网卡坏了,PCI插槽全部OVER,现在声卡网卡用的USB口的,不太好使,也能用。重新买块显卡,玩CS依旧。
赛扬D330(2.66GHZ).1G DDR内存,主板还是915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年我电脑被雷劈了,主机打不开,显示器灯不亮。
手摸主板北桥芯片,超热,把掉显卡,用集显拆掉一切外设,,不亮,手摸声卡芯片,烫手,拆掉声卡芯片,还不亮,再手摸网卡芯片,也烫手,再拆掉网卡芯片,亮了,插 ...
你为GDP贡献了负分 ,所以我决定扣你2分论坛分,先记账,秋后一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