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给埋头螺丝倒角的刀具叫锪钻么?

楼主(2012-08-16):
我想给M3的埋头螺丝后者说叫平头螺丝打孔倒角,想规矩些,给他倒角的工具是不是叫锪钻啊?

M3的螺丝用多大的锪钻啊??

网友:
你量螺丝头多大,就拿个比他大50丝的钻头唿就行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大钻头,比如M6的

网友:
好象一般用钻头的多一些,只有大直径的才用锪孔钻吧,你把钻头磨的别太快了,钻孔质量一样好的,选钻沉头孔再钻小孔,不然沉头孔容易偏心。

网友:
一般锪孔是带有圆柱段沉孔的吧,早就忘记了,不过锪孔钻实际听懂的人少,这个字很少用所以很少人识,你就口沿倒个坡口的话就用倒角钻,倒角钻尺寸是可以有跨度的,就是说一把倒角钻可以根据不同深浅打出大小不同的倒角口沿了,如果打得深的话也是会打出圆柱沉孔端的,你要漂亮就要使用辅助器具限制深度就可以打出整齐划一的孔了。

网友:
注意角度,锪钻是90度的,一般倒角用。沉头螺丝是120度的。直接大钻头钻两圈就好了。

网友:
这个刀具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A:
惚转有2中角度 ,砖头只有一种角度

惚转是刮削   砖头是切削

砖头可以达到倒角效果,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惚转有2中角度 ,砖头只有一种角度

惚转是刮削   砖头是切削

砖头可以达到倒角效果,不规范

钻头可以磨到需要的角度

网友:
這種東西台灣叫沉頭銑刀
分為90度及180度兩種
90度是皿頭螺絲(沙拉螺絲)用的
180度是內六角螺絲用的
一般台灣最常用的是日本岡崎或是日本第一
當然還有沉頭鑽頭
鑽一次成型
效率看起來較高
但沒銑刀耐用
沉頭銑刀一把可以用上十幾年還不用磨
沉頭鑽頭用不了多久就要磨了才能用的
所以本人沉頭鑽乾脆用普通鑽頭自己磨
便宜又好用
鈍了也不心疼

我只用內六角,所以只有180度的

下面是90度沉頭鑽頭,相片取自網路,如有不妥請通知刪除

倒角刀就有很多種了
常見分法的有分刃數的(無刃.單刃.雙刃.多刃)
角度常見是60.90及120度
無刃就是直接一個圓孔在上面,倒軟料專用

手上沒倒角刀的相片,相片網路上找的,,如有不妥請通知刪除
由左到右,無刃,多刃,無刃,雙刃

鑽頭倒出的角是118度的,正規廠很少用鑽頭來倒角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呵呵~!!

沉头螺丝的倒角角度好像是90度的吧...

楼主:
整错概念了阿,是给平头螺丝打座的刀具~~不是沉头螺丝,呵呵..我真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