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E6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最近关注上JR E6,很想入一台,入之前有两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一下知道的各位大兄:
1、我用的是Futaba的T8FG,怕和JR的三轴陀螺仪不配合,所以很想用MB;但我不知道JR配的DS11斜盘舵机是频率是多少?我在MB的官网上差不多对应的舵机频率。
2、JR E6用的是440mm的大桨,听说由于孔径不一样问题,所以无法用副厂的,但原厂大桨淘宝上好像还没得卖,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其他牌子的500级直升机用的425mm桨是否可以替用?
如有知道的大兄请回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7526&extra=page%3D1 朋友,我正在出 ,觉得可以了加我 ,ds11的频率是 200赫兹的,看小罗的帖子 说过了 ,他就用的MB配E6飞3D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桨孔径的问题 可以用JR E6出的改装套件 其实就是两个垫片 就可以用普通桨了  30多块钱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孔径的问题 可以用JR E6出的改装套件 其实就是两个垫片 就可以用普通桨了  30多块钱吧

請問有圖片可看看嗎?我也想入一台。就是這槳的問題令我非常煩惱。
E6 槳夾的孔是 2.6mm,其他副廠多數是 3mm。如買不到正廠槳就只有一次炸機機會
E6 550版都是一樣,他的 510槳都是2.6mm

楼主:
我问过卖家,好像JR E6的桨确实只能用原厂的,炸鸡后只能向JR订货,而且现在还不知道价格是多少!看来只有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过卖家,好像JR E6的桨确实只能用原厂的,炸鸡后只能向JR订货,而且现在还不知道价格是多少!看来只有放弃了!

可以使用普通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