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0630车床问题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啊,
我现在有台0630的车床,由于
电机
是380v,1.1千瓦的,Y型接法,现在要用220v的市电驱动的话,应该如何调整,我现在改为三角形的连接方法,再并联个40uf的电容,但是空载启动可以,如果安装皮带后就无法启动了,大家是如何调整的啊。是否需要启动电容呢

网友A:
买个220的吧,380改220不好用的

网友B:
我的建议
1、改三角接法必须用变频器驱动,这样才有力。用电容驱动无力,电容容易坏。
2,换真正220v的电机

楼主:
现在我已经搞定了,就是用三角形链接再并联个30到40uf的电容,但是在启动的时候要并联个100uf以上的电容,在启动后这个电容要分离掉,现在车床可以加工了,但是不知负载功率到底多大,应该有所下降的。

网友C:
正解是改成三角接法,然后上一个220v的变频器。
谁用谁知道。

网友D:
用变频器是正道,或者换220v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