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机床主轴使用哪种级别的轴承为宜?请进

楼主(2012-08-16):
按照iso国际标准分为:0级、6级、5级、4级、2级
各国都有对应的先不考虑。

很显然,级别太低的满足不了加工进度,级别太高的视乎也没必要,(是不是精度越高越容易损坏?还是个问题)

就目前:外径为50内径25左右的轴承单价

小厂的10块

国内大厂的15块-(如:哈,洛,瓦)

进口的约100块--(如:skf,nsk,ntn)

进口的标明精度为P4,速度HS,价钱约为600块---(如:fag)

这样就有点棘手了,到底哪种适合呢?是越贵越好吗?精度高的耐用,耐冲击吗?

网友A:
我发现FAG轴承确实不错,用的钢合金含量极高,明显发蓝灰色。以前买到12颗FAG 600X的轴承,12个轴承的塑料挡尘盖没有一个是重复编号的,全部都是独特的注塑凸字,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带百十来个瑞士制造的很特别的弹性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FAG轴承确实不错,用的钢合金含量极高,明显发蓝灰色。以前买到12颗FAG 600X的轴承,12个轴承的塑料挡尘盖没有一个是重复编号的,全部都是独特的注塑凸字,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带百十来个瑞士制造的很特别的弹性 ...

小哥,价钱和实用精度要取得良好平衡的,不是好了就冲,冲,冲,多少RMB够杀啊?
如果都不考虑价钱的话,那些日本,德国,瑞典的轴承就满足不了要求了。
我去洛阳定制神舟飞船用生命系统保障轴承。或者去美国,俄罗斯定制。
显然不能这样不惜成本的这样搞的,家用就就考虑耐用,精确,价钱三条曲线的----交叉点。

网友:
买进口的拆机轴承,很多轴承旧的精度比出厂时不会差的。

网友B:
买到真品才是最要紧的,价格、档次要问口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25没有对应50的外径哦,需要性价比高的轴承找我,德国品牌,P5,P6级都可以提供,QQ3476930.

我指的是--大约,,像这样大小的,大概这种分量,种类的, 比如(7205e,7207e)这类的,有可能是49毫米,也有可能是53毫米。不确定时某一款,某一型号的。因为家用机床不一定统一用某款轴承,但家用机的大小,却用几乎相同大小的轴承,型号,外形多有差别但分量不会差异太大。

网友:
家用机床:
1,不吵
2,正常发热
3,满足家用精度
4,满足家用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到真品才是最要紧的,价格、档次要问口袋的

买到国产正货不是难事的,只要舍得多花几个钱找一间靠谱的店,一般问题不大的。
那些进口货档次问口袋确实麻烦了(我怕是钱花,冤大头做实了,比如弄了个卫星轴承很不幸的装在马车上了,那才好笑,钱是花了,坐起来舒适性并没有提高,自己却傻乎乎的在马车上偷着乐,这样就够2的了)

楼主:
思来,想去,

我想必须先把家用机使用的精度问题,级别问题先定下来。。。后面的才可以有目的的展开。

是那个级别的,都大胆说一下吧。理由。。。。

比如我个人认为是:5级合适!在高级的就破财了。===这类比较斩钉截铁的。铿锵有力,一嘴定音的。气壮河山的,

网友:
轴承其实不是太重要的啦,你应该先考虑你的轴承的预紧方案,你说的进口P5级角接触轴承进口的我就得到过2对配对过的。是沙迪克火花机上托举丝杠用的配对轴承。1989年产的,精度肯定没什么问题的,预紧的很好。

楼主:
小哥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简单的说:p5级别,配对非常ok, p4属于没事找抽的破产行为。

楼主:
自顶一下,看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网友:
《解析高速主轴采用廉价的深沟球轴承配合预紧达到高精度》你看过我写的这篇文吗?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0

楼主:
噢,谢谢小哥。这篇力作。

我真是好资料,我得好好消化一阵子咯

网友:
家用,,别太纠结。。

低档的先用,,不行再换。。。

那些成品家用机,厂里也没给你装啥好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厂里也没给你装啥好轴承。。

我猜厂里装的肯定是最便宜的那种,在便宜一点就爆机,这个是厂家的极限。(也就是维持不爆机最低标准,能用5块的绝对不用5。1毛的,即使多一毛钱精度提高10倍)

网友:
机床主轴起码是P5级别的哦当然钻床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轴承精度,在轴承上是咋标记的

网友(2012-09-19):
看轴承型号后面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