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C系列伺服(MR C10A),MR J2,MR J2s 系列(MR J2S 10A)伺服连线mach3 维宏等!

楼主(2012-08-16):
感谢论坛的各位大侠,我经过实测把伺服与mach3和维宏等板卡连接方法共享给坛子里的兄弟
mr c系列的连接方法,常用的包括 mr c10a ,mr c20a , mr c40a 等等,mr C系列伺服驱动有两个20芯的插座,CN2是接编码器的,CN1是连接外部电源、伺服控制(开启、急停)及脉冲输入等功能的。

楼主:
这个是MR J2系列的连接方法,包括 MR J2和MR J2S ,常用的有 MR J2 10A ,MR J2 20A , MR J2 40A,等等,MR J2系列有四个20芯插座,CN1A CN1B CN2 CN3,CN1A主要是接输入信号的,CN1B主要是负责伺服控制的,这个跟MR C系列有所不同 MR C系列负责信号输入和控制的只有一个接口。另外MR C系列必须要外接一个24V的电源,而MR J2系列内置24V电源,只要短接CN1B的3和13引脚就可以使用内部电源了。

楼主:
另外再说说两款伺服的感受吧,mr C系列的伺服驱动连接PC机的话需要一个选件,但这个选件好像很难买到,至少我没买到,所以 MR C 基本都靠面板上的按钮和LED进行设置,好在MR C系列的参数并不是很多,用在雕刻机上像惯量、响应速度、电子齿轮设置好了基本就OK了,一些深入的功能还没用到。响应速度很重要,MR J2系列响应如果设置太高的话电机会发疯的震动,直至保护,这时电机上加一些惯量如同步轮,钻夹头等,再开机就不会有震动了,MR C系列空载不会有震动,可能是由于响应频率不是很高。

网友:
顶楼主!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兄弟,24v多余了,上次就给你指出过

楼主:
哦那高手再指教一下,不用24V的话怎么接,MR C10A不接24V CN1输入信号都不好用,不接24V伺服都不启动,需要怎么接呢

楼主:
上次你只发了一个笑脸,没指出来啊,快说说

网友:
用内部电源

楼主:
哪两个脚短接是用内部电源

网友A:
MR C10A不接24V CN1输入信号都不好用,不接24V伺服都不启动

参数里面有个设置,看pdf啊

楼主:
不行啊,我试了,开机后伺服虽然是启动了,但输入信号没反应啊

楼主:
多谢了,搞定了,的mon的方法,看来答必需用24V电源的兄弟错了,这个跟MR J2系列一样有内置电源,不用外接的

网友:
我按照mon教的 方法也成功了   再次感谢

网友:
mon是三菱系列的高手,我学习的时候他就可以用软件将MR-C系列调试到最佳,比如MR-C10A可以上50瓦和100瓦的伺服电机,那么要用好就得PC联机调试到位,不调也能用但是否到位就得用用看,,,,,,

网友B:
手上有六個二手MR C10A驅動
一直沒配上馬達
印像中好像是配PQ13的
有沒有人想包好的馬達想便宜扔出來的呀?
有點想收三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六個二手MR C10A驅動
一直沒配上馬達
印像中好像是配PQ13的
有沒有人想包好的馬達想便宜扔出來的呀?
有點想收三個

--------PQ13的因为100W的合适功率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去玩玩PQ053的吧,不过估计价格也远离你的心里价格,

网友:
本坛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2013-01-10):
楼主,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n1的所有线都拆掉,只留78910四个信号线

东哥,我是按照78910共阳接的线,P06-011,接在MACH3接口卡上,电机的转动方向一直朝一个方向,求大哥给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P07为001,关机再开机。

回东哥,仍然朝一个方向转动,没有改观

网友:
学习留用,搞了个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还不知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P07为001,关机再开机。

而且报警A31,资料里写超速。这个MRC10A,PQ13真是不好搞定

网友:
买了几个月终于凑齐了两套,还差一套。但是就是没弄懂咋接,看到这个技术贴好像有希望了。感谢楼主和各位高手!

晒晒我的伺服力争春 节前搞定,接好Mach3。希望各位多帮助啊!

楼主:
多钱一套啊 全新的吗,又见米人了,我可以尽力帮你搞定

网友D(2013-02-20):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R J2系列的连接方法,包括 MR J2和MR J2S ,常用的有 MR J2 10A ,MR J2 20A , MR J2 40A,等等,M ...

     我的三菱伺服就是帖子里的J2S 10A 和KFS13.我按照帖子里3楼你的图接的,其他设置都未动(共阴极接法)。
通电后电机锁住LED数字闪动,耗电10W多一点,用手转转电机(转不动)LED数字由0变大或变小。
      我已经下 载三菱PDF【MR-J2S使用手册-C.pdf】,基本看不懂,老笨了。
      接到我的三轴版6560  Mach3的第4轴脉冲、方向、使能(2和3脚),CN1B也按图接的,始终在锁定状态,
按动Mach3第四轴无任何反应。完了没辙了。

有时间帮助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三菱伺服就是帖子里的J2S 10A 和KFS13.我按照帖子里3楼你的图接的,其他设置都未动(共阴极接法 ...

你是啥问题现在说具体一些,是MACH3控制的时候没反应吗,怎么接的线说一下

网友:
是MACH3控制的时候没反应.接线就是按照3楼你的帖子接的。设置没动,不会调呀!

是不是应该先调参数19把扩展参数1和2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啥问题现在说具体一些,是MACH3控制的时候没反应吗,怎么接的线说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成功转起来啦!

网友E:
非常受教的好贴!我再追加一个提问求教!MACH3与伺服控制器联接时,用G00 X100.000与G01 X100.000比较PUL与DIR波形有何差别,请教这个问题主要是想了解MACH3与伺服控制器的控制方式,有一种说法是,MACH3为开环控制软件,只依照电路时钟脉冲频率,只发出固定数量时钟频率数。而不管下位机(伺服控制器)执行情况,一个指令周期到后就发出第二个固定数量时钟频率数.所以MACH3不能作成真正的闭环控制.。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完全是自己猜测,请求讨论指导.

网友:
也有弄套伺服玩玩玩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受教的好贴!我再追加一个提问求教!MACH3与伺服控制器联接时,用G00 X100.000与G01 X100.000比较PUL与 ...

我的理解,我同意你的说法,也就是说MACH3不能实现闭环控制,目前市面上的 mach3的控制板至少没有这方面的设计,要实现闭环的控制首先要把编码器信号输出给MACH3 ,也就是说MACH3的控制卡上面要有接口连接伺服输出的编码器的ABC三项的信号,才有可能实现闭环的控制。但我觉得 MACH3使用伺服还是有意义,至少伺服本身是闭环控制的,那么再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后,伺服会忠实的进行动作,而步进驱动器则不然了,步进驱动又没有闭环,自然不会理会电机的动作,MACH3接伺服至少中间还有个监管环节,只要MACH3发出的指令是对的伺服就不会执行错误,对于干扰就另论了。MACH3如果接步进,步进丢步(由可能是外力所至也有可能是驱动器所至)最终指令就无法正确完成了。

网友D:
又进了套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40A ;电机HC-MF43 ,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进了套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40A ;电机HC-MF43 ,在路上。

多少钱进的呀?哪里进的,想搞套200W的,不知哪里有实惠的!

楼主:
我有,明天就出

网友(2021-12-07):
楼主现在还在吗?我也是这个伺服接维宏卡,但是接了后一直只朝一个方向转,不能正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MR C10A不接24V CN1输入信号都不好用,不接24V伺服都不启动

是哪个设置啊?能再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