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显示器选择分析及网上那种7寸高亮不蓝屏FPV专用显示器使用感受

楼主(2012-08-17):
最近在网上买了个所谓7寸高亮不蓝屏FPV专用显示器,牌子淘宝上很容易找,我就不发了,免得说我做广告.
参数是亮度450流明,对比度500:1
1.首先说它不蓝屏的情况,在开机时如果视频接收机收不到信号的情况下还是蓝屏的,但接收机只要收到一次
信号,它就可以正常显示了,这时就算关掉视频发射机,它还是能显示雪花点的,这点很好,保障了在信号不好时
还能显示视频情况.(其实这款液晶不蓝屏的秘密就在,,,,它的驱动板把自动制式识别改成手动了!一般的显示
器在输入视频信号时会去识别视频信号的制式,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PAL及NTSC制式,在信号好与不好的
状态下,驱动板会不断的蓝屏(是否蓝屏在驱动板程式中也有一个阀值可以调,信号差到什么程度才蓝屏)后重
新去检测制式.倒致了画面的延时),如果设成手动制式选择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试着DIY驱动
板的程序试试。
2.其次是亮度,450流明的亮度在户外只能应付一般的天气,如果是天晴的情况下,还是得用遮光罩,我经过对
多块屏的对比,发现要在户外强光下还能看清屏的话,一是亮度要在1000流明以上,二是可以选择有半反
半透功能的屏,也能在户外有较好的效果。背光最好选择LED的,CCFL的不好.
3.这个显示器整体显示效果一般,但对于普通的FPV还是够用了.
PS:把5.8G接收模块DIY到这显示器里玩起来还是蛮方便的,第三张图是我以前DIY的1.2G接收一体显示器,亮
度1500流明,在户外强光下调到50%亮度都很清楚.

网友:
我的是这款,不知道怎么样,还没拿到户外试过,俗称正式的800*480分辨率. 准备做地面站用。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款,你把图传装接受装进电视里面了?

网友A:
我就觉得不靠谱,宽屏、才400-450的亮度,不适合FPV啊。还卖700块,真是抢钱。
楼主给个靠谱的显示屏链接吧,淘宝和你推荐的液晶屏网站上实在太多了,我看过很多看不过来。比如就你用的那个高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不靠谱,宽屏、才400-450的亮度,不适合FPV啊。还卖700块,真是抢钱。
楼主给个靠谱的显示屏链接吧,淘宝和你推荐的液晶屏网站上实在太多了,我看过很多看不过来。比如就你用的那个高亮屏

我用的这块屏是6yue4ri寸4:3比例,元太PD064VT7
资料在这里
http://www.panelook.cn/PD064VT7_E%20Ink_6yue4ri_LCM_overview_cn_6890.html

网友(2012-11-17):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不靠谱,宽屏、才400-450的亮度,不适合FPV啊。还卖700块,真是抢钱。
楼主给个靠谱的显示屏链接吧 ...

TB很多 型号是FW769A

网友:
为什么没人用ipad? 是没法连接使用么?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我问了很多卖驱动板的店,人家都无法改掉蓝屏的功能,你有地方可以改吗?多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显示器 但不是集成接受的

网友:
价格还真是贵,打算电脑城收个二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不靠谱,宽屏、才400-450的亮度,不适合FPV啊。还卖700块,真是抢钱。
楼主给个靠谱的显示屏链接吧 ...

感觉是就售价400元的富威德369A加个防蓝屏功能,价格翻一倍。呵呵

网友(2013-01-14):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就售价400元的富威德369A加个防蓝屏功能,价格翻一倍。呵呵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