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起动机

楼主(2012-08-17):
亚托起动机不给力了是什么原因,用了3个月左右,3S,30C电池,启动空转无问题,用手可以捏停。啥原因,可以修么

网友A:
如果能正常启动90机的就算正常吧
里面的电机质量很不错的!3个月不至于坏掉
由于里面有保护措施,所以用手大力点是可以停住的,但是你说的捏停了有点夸张吧?

网友:
可能是里面坏了什么

网友:
你的手劲见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常启动90机的就算正常吧
里面的电机质量很不错的!3个月不至于坏掉
由于里面有保护措施,所以用手大力点是可以停住的,但是你说的捏停了有点夸张吧?

不用很大力,捏的,转动所有油机出力只能带转半圈一圈,就没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你的电源不给力。换个50a的直流电源试

网友:
估计是电池的原因,还请找到原因后,说一声,因为我也是亚托的启动器。

网友:
不可思议 O(∩_∩)O~

网友C:
今天本来下了单买个680米亚托的启动器,看了这个帖子直接给取消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我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 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本来下了单买个680米亚托的启动器,看了这个帖子直接给取消了。

已找到问题,电池负载废了,换电池就可以。。。。。。。。。再好的电池只要强制富油发动,都要报废电池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C:
今天本来下了单买个680米亚托的启动器,看了这个帖子直接给取消了。

听风就是雨,看个帖子就动摇了,呵呵。这个启动器要是不行,其它的就更不靠谱了。放心买吧,很多人都在用

网友:
启动机电池是关键,铅酸电池耐用,但是重量大,存电量少,而且极板易硫化,锂电容量大,但是很娇气,用不好就大肚子了,建议可以用铁锂电池2P4S效果不错.

网友:
盼不到我爱的人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

为什么最真的心

碰不到最好的人

我不忍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