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2.4G的怎么改成72M啊

楼主(2012-08-17):
天地飞9 2.4GHZ控的怎么改成72M啊

网友:
看是不是原生的2.4G,如果不是原生的,换高频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9 2.4GHZ控的怎么改成72M啊

你好:
          您的产品如果是WFT09II 是无法更换为72M的,该款是内置高频部分,如果是WFT09这款产品的话,因是外置高频头,只需要更换高频头即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是WFT09II

网友:
可改,不过看你舍不舍得改了,就是拆开控换上72M的高频模块,再改天线,改软件版本,不过其实没必要改!

网友:
为什么要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