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TT 嘉迪450PRO TT FBL装机及试飞心得,给力持续更新中,720P高清大图。

楼主(2012-08-17):
鉴于饭总已经发了详细的装机帖,而且装机过程与某品牌450pro也大同小异,再此就不做重复性工作,仅就某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进行阐述。
首先将侧板及所有碳纤部件边缘用细砂纸打磨光滑,然后用环氧树脂加酒精稀释封边。

尾推和尾桨夹装好后在两端极限位置有干涉现象,模友在装机后要注意修改尾舵机行程,同时希望厂家对此进行改进。

这就是令饭总销魂欲仙欲死赞不绝口的小棒棒,这种尾管固定销钉在450上还真挺少见的。

尾舵机固定座看起来有些单薄,而且开孔太小,需要用锉刀修整后才能装上9257,另外螺丝孔为止也有少许偏差,希望厂家今后能对此进行改进。

整机装完,来一张布线图。将就着看。

斜盘舵机是MCJ-SS205MG

尾舵机是9650改9257齿

为了解决pro尾桨单边螺距不足的通病,将尾桨夹反装。

带上头罩的效果。

起飞前的效果

第一次试飞:
不知为何,飞机试飞后震动很大,两个起落掉了5颗螺丝。另外尾传动齿轮有吱吱的响声。正飞无双桨,倒飞有双桨。以上原因待查。

头罩的孔需要重新开孔,否则戴上困难,而且会磨大齿盘。

另外大桨夹材料偏软,大桨折叠后出现凹坑。

经过检查发现主轴竟然是弯的,不知道是原来就弯的还是被我飞弯的,总之这两种可能都不正常。手上没有pro主轴,只好择日再试。
另外尾传动齿轮重装后,吱吱声消失,并且转动顺滑。
今天发现尾轴和横轴竟然也是弯的。还有尾推铜套同心度不足,转起来整个尾推都在晃啊晃啊的,又得去买配件了。
换掉主轴横轴尾轴,不加上旋翼头和尾旋翼空转,飞机震动还是很大。尾管及尾撑麻手。暂时找不到原因,将飞机装好,待第二日试飞结果。

第二次试飞:飞机震动声音明显,特别是开IDLE之后,声音巨大。双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飞到第三块电池的时候,陀螺被震掉,高速自旋炸鸡。原因待查。

飞机修复后,将旋翼头和尾波箱去掉,发现飞机的震动主要来自于尾管处,且震动的位置与尾管内的尾传动轴轴承位置有关,轴承偏前放置,则后部震动大;轴承偏后放置,则前部震动大,若轴承置于中间,则两边均有震动。看来尾传动轴发生了驻波振荡。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更换尾传动轴;另一个是再加一个轴承。
首先使用第一种办法,但是发现飞越的轴与嘉迪的轴承不兼容,轴怎么也插不进去,只好作罢。
第二种办法,询问了嘉迪的淘宝客服,希望再买一套轴承组件,但嘉迪客服告知,此轴承组件不单卖,此办法也只好作罢。

看来只好日后购买飞越的轴承组件,才能彻底将震动问题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饭饭,饭饭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饭饭,饭饭到。

我再插!:loveliness:

网友:
 这样以后怎么取尾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暂时没考虑过这个。
不过我想,这里没有加螺丝胶固定,而且是间隙配合,我想到时候把销钉朝下,在尾管另一侧用硬物敲击,应该能很轻易地把销钉震出来。
不知饭总有何高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暂时没考虑过这个。
不过我想,这里没有加螺丝胶固定,而且是间隙配合,我想到时候把销钉朝下,在尾管另一侧用硬物敲击,应该能很轻易地把销钉震出来。
不知饭总有何高招。
我买飞越简装版就是这个样子,我还去买了个尾波箱后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商家为了让你再买东西

网友:
图片太少 看的不过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详细的照片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
被飞车忽悠…这么少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日更新中,请稍安勿躁。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车   你倒是快点啊!   坐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快了,主旋翼头,尾旋翼组已经装好,昨晚机身也基本上搞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换了个尾波后座,尾管直接换新的了原来那个不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尾管座咋了?

网友:
标题

顶福来卡,玉泉求摸天地飞500

网友:
回复 楼主:

死活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于饭总已经发了详细的装机帖,而且装机过程与某品牌450pro也大同小异,再此就不做重复性工作,仅就某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进行阐述。
首先将侧板及所有碳纤部件边缘用细砂纸打磨光滑,然后用环氧树脂加酒精稀释封边。 ...

感谢飞车兄的宝贵建议。
祝您飞行愉快哦~!

楼主:
求嘉迪MM正面无码无遮挡高清大图。

网友:
我的电机是3600KV的用121T斜齿,12T电机齿,40A电调LZ你讲我的会不会过载啊

楼主:
3.7*3*3600*12/121 = 3 962.9
好像是有点高。
没用过斜齿,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7*3*3600*12/121 = 3 962.9
好像是有点高。
没用过斜齿,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的。
是啊,我也觉得有点高

网友E:
看价格,估计和飞越差不多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键盘上是什么

网友E:
上个视频闪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嘉迪MM正面无码无遮挡高清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价格,估计和飞越差不多吧

若是有金卡,,打个8折,,,这个差价还是很给力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个视频闪闪

赞成,+1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手是金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

网友:
应该一个步骤,一张照片啊。

网友:
飞车你尾桨夹怎么反着装····   这么细的铁丝吃得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帖不仔细,原设计单边螺距不足,老外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上视频···  我的机子还在家里趴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轴是弯的,不知道是原来就弯的还是被我飞弯的。等配件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身有震动的话 甩弯主轴很正常,顺便你也看看横轴吧  那么大的震动 ,螺丝都掉了,保不准你的横轴也弯··      你这几天没干啥坏事儿吧  ?还是本人RP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现在讲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贴

网友:
这么好的电设备,这空机能承受的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没问题,要相信我的调机技术。

网友I:
引用 楼主:
鉴于饭总已经发了详细的装机帖,而且装机过程与某品牌450pro也大同小异,再此就不做重复性工作,仅就某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进行阐述。
首先将侧板及所有碳纤部件边缘用细砂纸打磨光滑,然后用环氧树脂加酒精稀释封边。 ...

飞车哥,我们的机架出厂的时候是假组装,飞机到手后,安全起见,还是建议您把机架重新打胶,我们的主旋翼头和尾波箱是已经打过胶的了,可不用再拆卸下来组装,可以放心使用。

安装头罩的时候,建议您先按住机壳柱,把头罩往外掰一下就不会磨大齿盘,,我们出口给老外,从来没有收到有关头罩问题的反馈,

网友:
悲催啊,两三个起落就炸机,。

网友:
原来厂家是美女,飞车哥

楼主:
奇怪,小敏MM为啥要跟我说打胶的事情呢,我有说过打胶的问题吗?

网友:
过度关心你了,,

网友:
你那主轴肯定是飞完的,,,我估计先是把那几个螺丝震掉了,你没注意继续飞,飞的过程中没有固定螺丝,,再好的主轴估计也吃不消的!!!!

估计的哦,,准不准不好说!!!

网友:
看来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望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键盘上是什么

键盘上是尾舵机固定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飞车哥,我们的机架出厂的时候是假组装,飞机到手后,安全起见,还是建议您把机架重新打胶,我们的主旋 ...

旋翼头打胶,但横轴没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J:
键盘上是尾舵机固定座

网友(2013-04-13):
貌似选材质量不行?说错了别喷我。

网友K(2013-06-28):
飞车兄,我也买了这款飞机,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升降舵机的安装孔距(偏大)和其它两个斜盘舵机不一样,需要把舵机的安装孔扩大很多才能装进去,你有没有碰到?是怎么解决的?,第二,你的电调怎么装的,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车兄,我也买了这款飞机,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升降舵机的安装孔距(偏大)和其它两个斜盘舵机 ...

我用205mg舵机,刚好能装进去。
电调侧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