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8 AirWare™ Version 2.05

楼主(2012-08-17):
All AirWare™ updat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tested by our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st teams prior to public release. Due 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software and the nearly endless combination of setups that are possible, the first public exposure of a new version to thousands of consumers is the most likely time to uncover any undetected issues. As always, the pilot should ensure that all programming behaves as intended in the model.
This version will not erase models on your radio, but you should always take the precaution of backing them up first, just in case.
KNOWN ISSUES:
1) None.
Spektrum™ DX8 AirWare™
Change Log

Version 2.05
13 August 2012
Software Features

• Added support for GPS and High Current telemetry sensors.
• Enabled up to 32-pole motors for the brushless RPM sensor.
• Enabled SD telemetry log file
• Enabled ability to configure inactivity timer
• Enabled backlight configurability (Auto/On/Off)
• Enabled dimming control of the orange Spektrum LED for night flying
• Adjusted vibe motor RPM to be less aggressive
Software Corrections
• Fixed bug that could reset the radio when scrolling through Mix options.
• Corrected L/R trimmer ‘forgetting’ assignment after power cycle.
• Improved translations in French and Italian screens.
• Corrected export of flap configuration.
• Corrected over-travel of flaps that could result in reversed operation at extreme deployments.
• Corrected switch change on Acro throttle cut screen when going from the initial switch selection to the edit page.
• Corrected timer to work properly in Throttle Out mode when using reversed throttle channel.
• Corrected end-point adjustability when Trainer is used as an input to a channel.
• Corrected trainer normal Master mode so that it doesn’t modify controls from the slave. In previous versions it could reverse channels vs. what was expected.
NOTE: This change affects sub-trim and travel of existing models and ones you will import. You may need to adjust sub-trims and travel on all control surfaces in both airplanes and helicopters.
Source: Spektrum RC Community

网友:
 这都写的是啥啊

网友:
明知道那么多像我一样的文盲还写鸟语

网友:
前两天才升的2.04,这就来2.05了

新增功能
• 增加支持GPS和高电流遥测传感器
• 支持最多32极无刷电机转速传感器
• 支持SD卡保存遥测日志文件
• 无操纵提示计时可调
• 背光可设定(自动/开/关)
• 控上面Spektrum的橙色logo灯可调暗
• Vibe电机转速调教的稍微温柔些

网友A:
已升级
可以调整闲置报警时间这点对我很有用,fpv地面测试时候经常被控吓一跳
背光现在默认AUTO了,过一会自己会关掉,不错
遥测数据存入SD卡还没试过怎么用,好像DX18有这个功能~嘿嘿

网友:
回家升级去

网友:
果断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升级
可以调整闲置报警时间这点对我很有用,fpv地面测试时候经常被控吓一跳
背光现在默认AUTO了,过一会自己会关掉,不错
遥测数据存入SD卡还没试过怎么用,好像DX18有这个功能~嘿嘿

背光貌似原本就会一段时间自动关掉。。按按钮又会亮起。。这次更新只是可以设定常开 常关和自动(在系统设置里第2页)
电源LED指示灯的亮度也可以调节~从10%~100%

Version 2.05 13 August 2012
Software Features
• Added support for GPS and High Current telemetry sensors.增加支援回傳功能的 GPS 和大電流感測器
• Enabled up to 32-pole motors for the brushless RPM sensor.
轉速感測器支援到 32 極的無刷馬達
• Enabled SD telemetry log file
回傳資料可儲存到 SD 記憶卡內
• Enabled ability to configure inactivity timer
可設定非動作中的計時器
• Enabled backlight configurability (Auto/On/Off)
LCD 背光可設為 自動/開/關
• Enabled dimming control of the orange Spektrum LED for night flying
可調整電源 LED 的亮度
• Adjusted vibe motor RPM to be less aggressive
可調整振動器的轉速(設慢一點, 比較不會嚇到吧!)
Software Corrections
• Fixed bug that could reset the radio when scrolling through Mix options.
• Corrected L/R trimmer ‘forgetting’ assignment after power cycle.
• Improved translations in French and Italian screens.
• Corrected export of flap configuration.
• Corrected over-travel of flaps that could result in reversed operation at extreme
deployments.
• Corrected switch change on Acro throttle cut screen when going from the initial
switch selection to the edit page.
• Corrected timer to work properly in Throttle Out mode when using reversed
throttle channel.
• Corrected end-point adjustability when Trainer is used as an input to a channel.
• Corrected trainer normal Master mode so that it doesn’t modify controls from the
slave. In previous versions it could reverse channels vs. what was expected.
NOTE: This change affects sub-trim and travel of existing models and ones you
will import. You may need to adjust sub-trims and travel on all control surfaces in both airplanes and helicopters

网友:
DX8的软件升级很不频繁!

网友B(2013-04-25):
正准备升级一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升级一个看看

3.0都出来了,谁挖的坟

网友:
DX7s的软件升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都出来了,谁挖的坟

SPEKTRUM™ DX8 AIRWARE™ VERSION 3.00 08 APRIL 2013

All AirWare™ updat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tested by our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st teams prior to public release. Due 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software and the nearly endless combination of setups that are possible, the first public exposure of a new version to thousands of consumers is the most likely time to uncover any undetected issues. As always, the pilot should ensure that all programming behaves as intended in the model.

This version will not erase models on your radio, but you should always take the precaution of backing them up first, just in case.

DX8 Sailplane Instruction Manual
Please download the PDF file below for a description of all changes in this version.

UPDATES

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