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 Mosquito 60 求指教

楼主(2012-08-17):
先瞧瞧 Mosquito 60 的样子

挺漂亮, 决定自己做一架, 照着这个地方做的:http://www.tech-domain.com/forum.php/thread-410-1-1.html
下面是自己做的:

怎么样?  还不错吧! ~_~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下老手了:
1、 这个飞机好像没方向舵啊,在图纸上没看到做这块的, 难道本来就这样?
2、 那个机翼的肋片, 自己随便画一个弧这个没多大影响吧!?
3、 我照着上面做的是 60cm 翼展的, 感觉太小了, 自己买的电子设备是 30A 的电调,无刷的电机(感觉无刷电机比普通的要重好多) 还有个 3S 的电池
      勉强可以塞进里面去, 但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方向倒是无所谓 不过。。。最起码要有个升降舵吧

楼主:
伸降舵有!

网友:
1、 这个飞机好像没方向舵啊,在图纸上没看到做这块的, 难道本来就这样?
设计师的确没有设置方向舵。
http://treasure.cgjh.tcc.edu.tw/ ... plane/m60/index.htm

2、 那个机翼的肋片, 自己随便画一个弧这个没多大影响吧!?
影响非常大。
建议尝试直接用一片平板代替。

3、 我照着上面做的是 60cm 翼展的, 感觉太小了, 自己买的电子设备是 30A 的电调,无刷的电机(感觉无刷电机比普通的要重好多) 还有个 3S 的电池勉强可以塞进里面去, 但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请按作者的说明来配置设备。或参考其它改装成功过的模友的替代方案。
V2.0的:
http://treasure.cgjh.tcc.edu.tw/~kwang/share/rcplane/m60/v2.htm

网友:
30A 3S电池,还是勉强塞进去……60尺寸

是不是太勉强了

自己做也要按图纸来吧,翼型应该是很重要的,随便画那飞起来应该也是很随便的性能了

新手选个机机这么难吗?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弄个小机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加油.

你能把蚊子机 M60 的全称 Mosquito 60 拼写出来, 说明还是用了心的.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这款不好飞,投出时,大力点

网友:
建议严格按照原作者的设计,控制起飞重量在270克。你这个60cm的翼展,270克其实都有点重了。如果你的机翼翼型不好,比如平板的话,要控制更轻才好飞。按照我以前的经验,50cm左右的小飞机,重量控制在100~120克左右比较好飞,平板翼型。

楼主:
这几天做的机翼, 照图上大致割的肋片。 做好后看上去还可以, 用电扇吹风感觉有点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