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铝箔被撕下一块

楼主(2012-08-17):
请问各位朋友,我在改一块3s电池为2s的时候,因为电芯之间粘的很紧,于是用小刀分开,结果悲剧了,一片电芯给我削下来一大块铝箔,我用纤维较重新把铝箔封上。
不知道在使用中有没有什么危险啊。
改2s的目的是用来跑车的。

另外,发现电池的焊点用普通电骡铁根本融化不了,这如何是好啊?
求助1

网友:
那片可以报废了……烙铁要用40W以上

网友:
千万小心,最好不用。

网友:
不要用了,报废算了。
外面的铝层破损后,电芯会胀气,而且充不上电,就算充电也很危险。

网友A:
下次若想改装,先用酒精或丙酮把粘结处浸润5min,然后用竹镊子慢慢瓣开。千万不要用尖锐物取顶,很容易破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若想改装,先用酒精或丙酮把粘结处浸润5min,然后用竹镊子慢慢瓣开。千万不要用尖锐物取顶,很容易破坏电池。
没错,溶剂很有效,我用的二氯甲烷,不干胶瞬间瓦解了

楼主:
内容我用了两次了,暂时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