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60CM的O,50A电调,3S电,450电机不知道K ...
请问各位高手,60CM的O,50A电调,3S电,450电机不知道KV值如何配桨?

楼主(2012-08-17):
请问各位高手,60CM的O,50A电调,3S电,手里有2只收来的二手450
电机
,但是不知道KV值,请问如何配桨?想尽量省电点的玩法,水花高点,速度40左右就行,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450电机玩船费劲!
不合适!能买到28的浆估计可以

网友B:
不知道KV无法配,你只能买一堆桨回来一个个上,450玩的话能有40KM吗?有吗?……

网友:
新手飞过

网友C:
以前我用XXD2217 配430的桨,LZ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D(2014-06-22):
表示有三个都不知道kv直 谁要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