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85MG舵机 求改反向

楼主(2012-08-17):
Hitec 85MG
舵机
求如何改反向 固定翼升降舵用 谢谢

网友A:
舵机换个方向装就好了吧。实在要改,拆开改电位器接线,具体我没有改过。

网友B:
舵机拆开.电机线对换!电位器最外面两跟线对换.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你面有线可以改?我3003拆开后就没线

网友B:
没线的话电机拆下转180度重新焊好.电位器要是直接焊到板子上的话.则需要用引线搭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拆开 电机有三根线

网友B:
有一根是接外壳的吧那是接地的抗干扰用的

网友B:
要不上张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