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论坛里见过几只!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8-17):
我的TDR怎么飞起来金鱼尾呢!慢慢的摇!3D也是!加感度上去效果不大!求解

楼主:
震动基本没有!可以忽略!

网友A:
尾桨转速够吗?

网友B:
有可能尾桨转速不够~

网友:
TDR空机到底是8千还是2万

网友C:
上图,用的什么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转速够吗?

多少转才算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用的什么陀螺

你觉得无副翼高级飞机会不用5.3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尾桨转速不够~

不够该如何解决?

网友:
换尾桨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无副翼高级飞机会不用5.3PRO? [/quote
你觉得你这说法是询问还是责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无副翼高级飞机会不用5.3PRO? [/quote
你觉得你这说法是询问还是责问?

你看怎么看待!不高兴可以不回复的!
人生自由的哇!

网友E:
并非机器问题,设定原因造成: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非机器问题,设定原因造成:loveliness:

赞同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尾桨夹的问题!

网友(2012-12-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尾桨夹的问题!

尾桨夹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楼主:
垫片的同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