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DJI电调,上电后naza自检不通过!

楼主(2012-08-17):
今天相当奇怪的问题。一样的飞腾18A的电调在飞naza 突然就上电后没有了电调确认音了?

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热插拔一下电调接口后解决了解锁问题。相当奇怪。

网友:
热插拔电调接口,指的是电调接飞控的部分?

网友:
我这里naza就是碰到这个问题,飞腾18a电调,接在naza上上电连电调自检确认声音都没有,根本没办法解锁,栋栋帮忙来看了,上电把飞控上M1上的电调线拔下来,插到F2云台舵机输出口上,电调就叫了,在拔下来插回到M1电调输出口上,电调就有自检通过声音,M1到M4都插了一遍,飞控终于可以解锁了,电机启动出来。不能断电,断电后又是老样子,无法解锁。这个电调用了一段时间了,apm、xa、ff飞控上用的都没什么问题,至少都能顺利解锁使用。开始还有点怀疑电调真伪,扒开一条查了芯片是KIA78D05F。
naza到是厉害,好赢的电调竟然用都不给用,真搞不清楚,毛病出在哪里。

网友:
把电调的BEC挑了

网友A:
剪掉电调中间的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掉电调中间的红线

这个早就试过了,红线是5vUBEC输出,现在问题是电调插在naza的M1-M4口上,上电连电调自检都通不过,没有“滴滴滴 滴--”的声音,电调直接接在接收机3通道,自检就通过,推油门电机就启动了。感觉飞控没有给电调信号,或者信号电调无法响应。naza的云台舵机通道是有输出的,这个信号电调能响应,没有示波器也没办法测量。

网友:
naza和悟空一直都用好赢的电调飞到现在很好啊,怎么会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