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gps VS XA f1212-s ahrs-s +gps

楼主(2012-08-17):
可有用过这两款飞控 做评价=》 有关  价格, 操控, 稳定。。。。。等等

网友:
救民于水火。专门来抢沙发的。这两款飞控我听说过,就是一个字,贵。

网友:
不知道XA以死啊,?

网友:
应该是naza吧,目前来说naza还是挺不错的。低端的gps都还没naza成熟,对得起那个价格,XA似乎一直没动作,,,我目前用的是naza。可以看我飞的飞碟视频。

网友:
求解,现在都有点动摇,准备XA装Dji了,确实现在心慌乱ING.....

网友:
naza +gps 2千多    我认为同价位没法比
XA f1212-s ahrs-s +gps   旧的现在大概1千以内可以收到
性能不眨地哦  反正很难调
玩naza就一个字稳   缺的不能太暴力飞行
调好了之后就我这个新手怎么飞都不会炸鸡了
飞远了 飞乱了 看不清形态了  直接一下关控
直接就返航自动降落了
如了那咋你基本就不会在飞控上重复投入了
naza+f450+2216+20a飞得自在

网友:
玩
轻松干净的飞 什么都不用担心 乐趣无穷      一次性投入多些    玩得多
修修补补的飞 diy的乐趣就在其中            总的投入也不少    修的多
各有乐趣  开心就好

网友:
还是naza +gps好,省心

网友A:
naza+GPS+ Xa云台+ f1212 rs增稳,你试试这个方案,用两个飞控,不少朋友用这个配方整理出不少神器!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GPS+ Xa云台+ f1212 rs增稳,你试试这个方案,用两个飞控,不少朋友用这个配方整理出不少神器!一起研究~~

这种方案貌似在不断流行

网友:
f1212 rs  是什么东东?请知道的详解。谢谢

网友:
嘿嘿,我就是NAZA+GPS+F1212rs

网友(2013-03-11):
学学大家的配置

网友(2013-05-18):
学习,观望NAZA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