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30换刀主轴,买到了。雕铣机升级大改造,

楼主(2012-08-17):
市场逛了大半天,终于发现了,宾馆电脑没有读卡器,发不了 图片,回去发,拉*也是钢珠的,工业用的,松刀类似影忠的钻攻中心主轴。 这是BT40的电主轴,拉爪结构的。5.5kw,直径大概250mm,

网友A:
作为钻攻中心主轴采用滚珠钩住拉钉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铣削机床就不合适了,横着走刀锥度套会产生侧推与拉力,很容易造成拉钩系统破裂失效,滚珠子本身就容易被压碎。

网友:
等图看看 神木样子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钻攻中心主轴采用滚珠钩住拉钉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铣削机床就不合适了,横着走刀锥度套会产生侧推与拉力,很容易造成拉钩系统破裂失效,滚珠子本身就容易被压碎。
我认为这是没影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于大家的理解认识这种主轴毫无帮助,你的观点也没有说透。这种发言意义不大。太多保留了吧。要提高我们国家的整体水品,应该拒绝闭门造车心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作为钻攻中心主轴采用滚珠钩住拉钉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铣削机床就不合适了,横着走刀锥度套会产生侧推与拉力,很容易造成拉钩系统破裂失效,滚珠子本身就容易被压碎。
楼上你的言辞也太过绝对了吧 发言也要谨慎点啊 滚珠子会被压扁 这个有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你的言辞也太过绝对了吧 发言也要谨慎点啊 滚珠子会被压扁 这个有点……
滚珠压挤扁压碎的是常有的,很多轴承失效时就见过碎粒或者椭圆的滚珠,我没上班工作前见过了,上海这里农村的农机设备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农村长大没进工厂前甚至没读初中前都会见到一些的废旧轴承的,你没见过压扁压碎的滚珠子那是你见的拆卸设备不够我们这里多。当然,我也再另一篇帖子里说过了,滚珠就是不碎不扁,它的保持架那个环节也会被崩裂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珠压挤扁压碎的是常有的,很多轴承失效时就见过碎粒或者椭圆的滚珠,我没上班工作前见过了,上海这里农村农机设备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农村长大没进工厂也会见到一些的,你没见过压扁压碎的滚珠子那是你见的 ...
这个我同意,我就是专门压碎滚珠的杀手,就是检验滚珠物理性能是否达标的,由于职业的原因,我见到滚珠就像压碎,这个小葛的嘴真硬,我想试试我的设备能不能压碎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同意,我就是专门压碎滚珠的杀手,就是检验滚珠物理性能是否达标的,由于职业的原因,我见到滚珠就像压碎,这个小葛的嘴真硬,我想试试我的设备能不能压碎它
你想压碎我的嘴,什么意思,我给你我家地址,一两个月内能来找我吧,我等着你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好看看你的理解力!!

网友D:
樓上的兄弟 他就一賣“洋垃圾”二手販子 別和他爭了 在他的帖子裡和店裡 外國的屎都是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上的兄弟 他就一賣“洋垃圾”二手販子 別和他爭了 在他的帖子裡和店裡 外國的屎都是香的
人家是卖“洋垃圾”的也是合法买卖,不偷不抢也缴税。吃你什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神油最近的高楼里,有关于滚珠拉爪的讨论,可供参考~
滚珠拉爪攻丝钻孔还行,铣削还是免了吧,几千转的BT刀柄飞出来,后果...
BT30滚珠拉爪的拉*力也就200多公斤,和高速铣削用的BT30快一吨的拉*力,没法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神油帖子里,关于钢珠拉爪的讨论,仅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15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受力都不做,就只凭空想...
主轴刀柄横向走刀的受力多大,比起切削受力呢
正常机械设备的滚珠还能被压碎,汗啊~
翻翻书,看看轴承失效都有哪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受力都不做,就只凭空想...
主轴刀柄横向走刀的受力多大,比起切削受力呢
正常机械设备的滚珠还能被压碎,汗啊~
翻翻书,看看轴承失效都有哪些吧~
钻孔与攻丝作业主轴锥套接触面承受均衡的压力,所以拉钩处基本没有拉力的,即使钻孔完成提升主轴动作时承受的拉力也是微乎其微,刚性攻丝作业也是大致的受力情况,柔性攻丝时压力与拉力也没有了,完全就是吊进那个过渡刀柄几公斤质量的拉力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析了攻丝、钻孔的受力,那么请问
铣削过程呢,受力将如何?
拉钩、锥面、固定槽这些部分都将起什么作用?
铣削 与 攻丝、钻孔时,作用在拉钩上的力又有多大的区别?
如果模友DIY主轴,制作钢球式的主轴,能不能提供个经验的拉dao力大小?或者最高转速啥的?
像我们没有经验的,自己做完的主轴,万一钢球拉爪拉不住,刀柄飞出来就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析了攻丝、钻孔的受力,那么请问
铣削过程呢,受力将如何?
拉钩、锥面、固定槽这些部分都将起什么作用?
铣削 与 攻丝、钻孔时,作用在拉钩上的力又有多大的区别?
如果模友DIY主轴,制作钢球式的主轴,能 ...
我不是前面说了吗,滚珠闭锁的这种拉钉适合钻攻级加工中心,不适合铣削了吗。
你可以看看我前几天写的,这篇文是我看到里面那个拉钉实物图后几个小时后完成的,以前我一直不觉得加工中心应该用滚珠闭锁的,太不可靠了。后来知道日本人原来生产出钻攻加工中心卖才知道滚珠闭锁到也有实用价值的,所以我犯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不过我觉得钻攻中心确实有点鸡肋了,毕竟配上三坐标移动机构,为什么不做出强力拉钩系统呢,真是完成绝大多数了,就差临门一脚踢了。
【原创】DIY制造之自动换刀构思(滚柱闭锁简单可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6887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啥要用花瓣拉爪呢~?
问题不回答就算了,还是请以后高手来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