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LAMA咋就这么不顺呢!?

楼主(2012-08-17):
我的环奇LAMA疯狂自旋,没关系,还有一个同型号闲置的机机,拆一个电机换上即可。没想到电机底座固定螺丝的 十字 磨损严重,已经成了一个圆形,任何螺丝刀都没用,而且这颗螺丝的位置在凹陷处,钳子也夹不住,折腾了一天没有办法,只好拿剪刀和钳子把整个塑料底座撕碎……

换上新电机感觉比原来稳定多了,正乐着呢发现还是有向左自旋的趋势,依然需要用舵杆向右修正才能锁尾。检查了一下发现上大齿扫齿了,而且和电机铜齿的接触不怎么顺滑,再试飞还时不时的摆尾,于是乎换大齿试试呗。结果大齿下面的固定螺丝的 十字 也被磨圆了,还好这颗螺丝突出一截儿,直接拿尖嘴钳子卸掉,否则我还真没办法把金属零件也撕碎。只要拔下上大齿换上去就OK了,没想到我握住外轴,怎么用力也把不下来上大齿……
各位高手,给支支招吧

网友:
其实上天意思很明显了   你可以换机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入了 mini cp,这个LAMA的确该出了,我只是想搞清楚上大齿拔不出来的原因

网友:
你可以换机机了

网友:
在大齿上有定位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位销是哪个?我已经拆的只剩外轴和一片上大齿了

网友:
大齿跟轴应该是很好拆的呀,一个金属,一个塑料,除非还有销子没拆掉

网友:
螺丝太软

楼主:
回复 网友C:

LAMA的结构大家很清楚,我保证除了外轴和一片上大齿,其余的东西我都拆的干干净净的,不可能有定位销在啊,握住外轴和上大齿用力拔根本纹丝不动

楼主:
拔不下来上大齿,直接连外轴一起换了,可以飞了,但还有点自旋,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