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 接收机"无故“罢工

楼主(2012-08-17):
正常飞g-cp,无摔无炸,飞行中突然尾电机停转。经检查:无接触不良,尾电机是好的,可以确定是接收机尾电机控制部分出了问题。怎么办?请教了。此种情况是否保修?怎么联系客服?

网友:
可能是mos管烧了,保不保修我也不知道

网友:
如果确定是MOS的问题好办

网友:
这个管烧了一般是速度最大无法调速,还是检查有无虚焊或断线

网友A:
新手问个gcp问题,机身右后偏是怎么回事呀?微调也不大顶用。而且机身会逆时针旋转是不是因为尾电机功率不足?

网友:
接线焊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gcp问题,机身右后偏是怎么回事呀?微调也不大顶用。而且机身会逆时针旋转是不是因为尾电机功率不足?

这是正常现象,不用担心。右偏是为了抵消尾电机水平方向的推力。 飞机不可能完全静止,适当的打下尾舵就平衡了。

楼主:
继续求教

我的这个是对上码以后尾电机就低速转,很无力的转,
且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