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手 美国手 日本手

楼主(2012-08-17):
美国手;直升机
左手:上下 --> 上升下降;左右 --> 左转右转;
右手:上下 --> 前进后退;左右 --> 左右侧飞;

根据地板整理:
美国手;固定翼
左手:上下 --> 油门大小;左右 --> 机头左右(机身不倾斜)
右手:上下 --> 机头上下;左右 --> 机身左右侧倾(倾斜的机身会导致机头偏转)

这里要注意固定翼左右手左右的区别:
左手是垂直尾翼导致机头左右变化,机身不倾斜;
右手是机身倾斜导致升力不垂直向上,从而引发的机头偏转。
虽然效果都是机头偏转,但是效果并不一样。右手的实际效果
可能还要考虑左手油门大小和,右手的机头向上向下。因为我
没飞过固定翼,上面的讨论只是从原理出发,如和实际不符,
还请高人指点!

请大家按照我上面这个方式,把你们飞的项目(固定翼,直升机),你们认为自已的手(中美日手);和相关的操作方式给出来。
我们也给新手点靠谱的结果。要不就这个手的问题,那么多年就没有结果。

注意:不要用油门,副翼,横滚这些专业术语,尽量向我这样直接描述。谢谢。

网友:
还直接呢 根本看不懂

网友:
标题

飞机就用油门,副翼,横滚,不懂就去了解,新手要有接受能力,什么都接受不了玩个屁呀
ps:美国手.
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升降,左右副翼翻滚

网友:
教教我啊?

教教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油门和上下,估计很多新手不明白。而且你也没写明白你是固定翼的。

就这左右手的左右,后果全是机头侧偏,但是原理是不一样的,而且效果也不太一样。新手不一定明白这些。要知道很多新手,可能手上还没有一架JJ呢。因为问这事的,大部分都是在决定自已要选择哪种手。在这种时候,同常还不会飞呢。没飞过,自然不知道上面你说的那些简单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是飞过直升机,自然明白!所以要求大家把飞的种类也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