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主轴弯了怎么办?

楼主(2012-08-17):
哎..加工卡盘好了后,那师傅告诉我说主轴有点弯的
现在装好后目测果然是...
请问这问题是换掉那轴还是怎么个修理法?

以前买的80卡盘嫌小了,现在又买个125卡盘

楼主:
无视卡盘离拖板太近,未改完的样子.

网友:
主轴你都用眼睛看出来跳动了还怎么弄啊。如果轴承没事自宫一下法兰从新装卡盘将就用吧。

这个小床也别太下力气折腾了。

网友:
主轴都弯了还有装卡盘的必要吗。

网友:
可悲的铁啊,可悲的命运是它变成一根轴。这还有什么用呢,主轴换吧,嫌麻烦的话一块扔回收站吧

网友:
弯了不要了。或者找人车一个主轴,再磨一下。或者直接买个新的主轴。

楼主:
没地方买吧,要搞好也只能让人加工个了

网友:
这个你要说说什么位置弯了啊 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配件卖吗
买个换上

网友:
我觉得不是很好搞的,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个二手手板床,打表发现有0.12的跳动,今天换了新轴承,问题依旧,估计也是主轴有点问题啊,想问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是请人在做一根吗,这得多少米。

网友:
主轴不易弯,调卡盘螺丝试试

网友:
我的630才用125卡盘.不行!把它换了,上个250卡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个二手手板床,打表发现有0.12的跳动,今天换了新轴承,问题依旧,估计也是主轴有点问题啊,想问 ...

最后那家伙修复了下,还坑了我一张毛爷爷..说好直接换一个新的,结果黑我,就修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