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切割

楼主(2012-08-17):
12V电源是不是直接用摩托车的电瓶就可以啊?发热丝我可以用专用的可以吗?还是吉他弦好一点?  电源还是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热毯的电热丝也可以。

网友:
这个得看你切什么,发热丝就要用什么,发热丝功耗多大,就得配多大的电源,包括电压和最大功率都得匹配。

楼主:
切KT板啊!~需要什么样的电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KT板啊!~需要什么样的电源啊????

220/12V交流就可,吉它细弦。

楼主:
什么设备的电源是这样的?在哪里可以搞得到啊?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个36V100W的变压器

网友:
上张我的切割器照片,下方即是电源,我用的是24V(有微调旋钮,实测电压16V~28V之间)15A。也可以不做成锯弓形状,最简单的操作方法是,电热丝一端固定,另一端拽在手里,通电即可操作。现在很多酒店、银行、酒吧等等的户外发光字灯箱里面的LED灯就用的这种电源,具体在哪里买到不清楚(我的是模友那里拿来的),你可以到制作这种灯箱的广告公司打听一下,有24V和12V两种,都可以用,要那种带微调旋钮的,方便调节电压,控制电热丝(我用的是吉他1弦)发热量。

网友:
还没搞出来呀,许多东西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其实笔记本的电源就可以用,只是用的时候要小心些,电阻丝不要太短,以免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