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终于车出境面了。哈哈

楼主(2012-08-17):
之前请教过我的小车床的光洁度的问题。发现原来是中托板压条松了。把几个螺丝紧了紧,又把小拖板紧了紧。用了一个12毫米光轴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刀具用的是数控粗车刀,背吃刀深度0.5mm,走刀0.1mm每转。

上边用手摸了下,有点手印,不是振纹。

擦了擦,干净了。

表面是淬火的,里边就软了,光洁度就不行了,为啥呢?

网友:
车的和磨的当然有差别

网友:
像挤出来的

网友:
不错  你的车架及车身再牢固些应该还能好(上次挂轮时看到 忘说了)

楼主:
是呀,我现在的车床,就是摆在一个铁架子上的。。没有什么固定的办法。我再想想办法固定一下。

网友:
细轴不是很硬的话,用白钢刀光一刀就很爽眼了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圈没断的车屑绕在工件上,小心。

网友:
仔细看好像有震痕

网友:
可能是托板塞条 有细微间隙

网友:
光轴表面比较硬,当然可以车出镜面,找根高强度螺丝车一下,更光。就车45#钢试试吧。能光了就说明手艺到家啦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小高你的车刀,副刀面与被磨出一个平面了
。这个光面是挤出来的

也就是,你的刀已在让刀了(如果你发现轴的切入端,不是直角,而是一个锥面或R面时,就可以确认了!),哈哈!

不过。还真是亮啊

网友A:
14樓說的沒錯
刀鈍了才會亮
正常的是不會亮的
大陸朋友好像都很喜歡追求車的亮,銑的亮
其實刀具磨損才了會亮
所有前加工工程的粗糙度都是固定的
這是百年來先人的經驗所累積
太亮的話尺寸一定就不對

在台灣的精密機械領域裏
車銑鑽這種都屬於前工程(有人叫前加工,就是粗加工)階段
所以沒人會去追求表面粗糙度
因為作出來的東西不是成品
前加工車的再亮也沒用
如果直接車床車出來東西的就是成品
那個成品就談不上精密機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樓說的沒錯
刀鈍了才會亮
正常的是不會亮的
大陸朋友好像都很喜歡追求車的亮,銑的亮
其實刀具磨損才了會亮
所有前加工工程的粗糙度都是固定的
這是百年來先人的經驗所累積
太亮的話尺寸一定就不對

在台灣 ...

老蒋这话不妥,数控车出来的难道不能当成品,如果车铜铝件难道完了还要去磨?如果不再磨那工件的表面光洁度不重要吗?还有加工中心做的产品都是一次成型出来直接都是成品了吧。多形复杂工件想磨都没可能哦。比如涡轮叶片,IPAD底壳这类的。我瞎说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蒋这话不妥,数控车出来的难道不能当成品,如果车铜铝件难道完了还要去磨?如果不再磨那工件的表面光洁度不重要吗?还有加工中心做的产品都是一次成型出来直接都是成品了吧。多形复杂工件想磨都没可能哦。比如涡 ...

我說的是精密機械
不是一般機械產品
精密機械是粗加工後經過熱處理
然後再經過放電加工機.平面及內外圓磨床.線切割等後加工階段
出來的才叫成品

以塑膠模來說算複雜工件了吧?
加工中心銑出來的還是半成品
仍要熱處理後經過磨床及放電加工(火花機)加工後再以人力抛光才能算的上成品塑膠模
否則射出成型的合模線及表面粗糙度一定是NG的

网友:
看车下来的铁屑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去年在机械展上看到一厂家宣传他们以车代磨的精度可以达到μ级,不知道这个算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在机械展上看到一厂家宣传他们以车代磨的精度可以达到μ级,不知道这个算啥情况?

天C熱門名詞:“噱頭”

网友:
看上去不是切出来的光而是挤出来的光,二者区别挺大

楼主:
老师们说的都是针针见血啊。确实有让刀的感觉。刀具用的是数控刀片,新的就感觉很钝。
我想请教个问题,是不是小车床都是刚性不足呢?有肖柏林的那几位大侠,来给试验下,让我们开开眼啊。

网友:
引用小高:“我想请教个问题,是不是小车床都是刚性不足呢?有肖柏林的那几位大侠,来给试验下,让我们开开眼啊。:

听前辈们说,小车就是这个德兴。想来也是,要是150KG小床有刚性了,要1500KG的大床作什么?

肖柏林的是轴瓦机吧,听说很强大,不知论坛坛里有没有在玩的。。

网友:
机床刚性好不好可以简单一步试的,就是中拖板手柄不要动,在原来切过的那一刀大溜板箱回走退出。刚性好的话就可能不会划伤工件或者划得极浅。越浅证明机床刚性越好。不过不要让工件装夹太出来,因为工件本身会被顶弯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是精密機械
不是一般機械產品
精密機械是粗加工後經過熱處理
然後再經過放電加工機.平面及內外圓磨床.線切割等後加工階段
出來的才叫成品

以塑膠模來說算複雜工件了吧?
加工中心銑出來的還是半成品 ...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精密机械是不包括铜铝制品的,因为铜铝工件车制后不会再做热处理,内外圆磨等工序。精密机械只限钢件制品。
咱打破砂锅问到底,嘿嘿,反正是外行不怕丢人。

网友D:
哇,小车背吃刀量竟然可以0.5!我还从来没敢这样大的吃刀量呢,后边买把好刀也试试,坛友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刀?可以晒一晒,让俺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小车背吃刀量竟然可以0.5!我还从来没敢这样大的吃刀量呢,后边买把好刀也试试,坛友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刀?可以晒一晒,让俺开开眼界。

0625一刀2mm也可以,我有试过一刀3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在机械展上看到一厂家宣传他们以车代磨的精度可以达到μ级,不知道这个算啥情况?
用的什么系统?发那科?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E:
按这刀磨光洁度很高,这属于精车刀

复制到 ShortCA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精密机械是不包括铜铝制品的,因为铜铝工件车制后不会再做热处理,内外圆磨等工序。精密机械只限钢件制品。
咱打破砂锅问到底,嘿嘿,反正是外行不怕丢人。

銅和鋁也可以熱處理的
但大多是特殊材質
鋁好像是2.3.6.7開頭的都可以作
銅只有鈹銅能熱處理
不過熱處理只是增加其耐磨及壽命而己
並不是必備的
很多精密機械也是用銅鋁作的
不過大多是無負載或極輕負載的東西
像顯微鏡滑台.鋁線軌等

簡單來說,有經過後加工的步驟才能叫精密機械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銅和鋁也可以熱處理的
但大多是特殊材質
鋁好像是2.3.6.7開頭的都可以作
銅只有鈹銅能熱處理
不過熱處理只是增加其耐磨及壽命而己
並不是必備的
很多精密機械也是用銅鋁作的
不過大多是無負載或極輕負載的 ...

虽然铜铝很多不能做热处理但是有的是可以做镀层的,比如增加其耐磨可以做蒸发处理,在需要的的地方蒸发一层如钨,铬,铱等在精密加工中其实可以热处理为最后一个工序,日本有一种技术可以零变形来热处理工件,其工艺还可以做到不变色

网友:
回复 网友F:

0630表示不会刮到工件。。。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这刀磨光洁度很高,这属于精车刀

给磨几把吧,好喜欢。

网友:
镜面是要磨床磨的

网友:
别老沉寂于镜面了。。。达到尺寸公差要求才是首要的。小车,特别是新时代的那种0618 最好把刀磨的很锋利,不然总是让刀。自己玩,又不要求啥生产效率,大不了刀磨损了再磨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銅和鋁也可以熱處理的
但大多是特殊材質
鋁好像是2.3.6.7開頭的都可以作

老蒋同志,发你磨的车刀的照片让大家学习学习。。。不许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