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雷虎1015和0606N舵机的动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08-17):
请问各位高手雷虎1015和0606N舵机的动作频率是多少?MB设置

楼主:
选哪个好?

网友A(2012-09-19):
DS1015   166
DS0606N 1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1015   166
DS0606N 166

搭车问下:是不是1520舵机在GT5里都设166?窄频尾舵设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是不是1520舵机在GT5里都设166?窄频尾舵设多少?谢谢。

根据伺服机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