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这种情况有人是否遇到过?

楼主(2012-08-17):
上回说到因为震动,MB无法平衡而自动侧翻,换了新的尾桨后解决,原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7244
但好景不长,4个起落后,发现自检结束后,如果切熄火,斜盘会自动向左,或者向右倾斜,切回正常模式又好了,但有两次,切回任何模式,斜盘都是斜的。
就是说,自检的时候,斜盘是平的,过一会儿,就和抽筋一样,自己朝一个方向斜过去。
郁闷啊,原来我的500是超级好飞的,自从炸过后,那哪儿都不爽了。

网友A:
我也炸过,高频振动很可怕,MB自动侧翻

网友B:
达到某一个转速后产生了高频振动。把大奖拆了推油门,看看振动是不是尾部产生的,一般来说振动都是由尾部产生的,尤其是皮带驱动的尾桨

网友B:
P.S。这个不是MB的问题,你目前的情况如果换了V BAR也会有一样的侧倾发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必须解决高频振动,而引起振动基本是尾巴部位,我尾巴调好了,基本没有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检查你的舵机 我也遇到过 飞机都还没动呢 舵机就开始动了

网友D:
LZ说的是 飞机不转的情况下吧.。如果舵机和连接线都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控和MB了。。看看脚有没有虚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