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叶工等高手怎么接五相电机的相线

楼主(2012-08-17):
搞个130的五相电机,十条线,已经分出A+ A- B+ B- C+。。。。的顺序,但驱动器是五个接线端的,请问步进电机的那另外五个线头怎么接呢,不敢轻举妄动了,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谢过

网友:
唉,帮你顶顶吧

网友:
把所有组其中一边同名端接在一起

网友:
据说有5相10线电机的,可以先听从LS建议试下

网友:
不是原配的驱动器,不要接上,会冒烟的。

楼主:
不是原配也可以用吧?只要功率够怎么会冒烟呢?原理都一个样的啊。。。。
就是接法有分别

网友A:
我买过5线的步进,公共线空着不用,接普通的驱动器可以驱动(叶工教的),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一种5线的驱动器,我试着把公共线接到我的驱动电源的负,驱动器冒烟了,再后来,用了7兄的驱动器,是5线的,其中一条是必须接电机的公共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5线的步进,公共线空着不用,接普通的驱动器可以驱动(叶工教的),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一种5线的驱动器,我试着把公共线接到我的驱动电源的负,驱动器冒烟了,再后来,用了7兄的驱动器,是5线的,其中一条是必须 ...

不管是那种一定要看清楚驱动器的输出类型,要接公共端的是单管输出,如果是桥式的一般不能接公共,不然必然会烧半桥

网友:
哎!我还有几个160的五相电机没地方用

楼主:
已经把五条的尾端拧一起,试验,转的很好啊,AC80V-150V的驱动我用60VAC试的还行,力气蛮牛的,估计用100VAC效果更佳,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2012-10-04):
我看看,就是不懂,O(∩_∩)O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五条的尾端拧一起,试验,转的很好啊,AC80V-150V的驱动我用60VAC试的还行,力气蛮牛的,估计用100VA ...

能否把驱动和电机型号发上来,让我们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