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3A 靠谱吗?本人不暴力

楼主(2012-08-17):
看了很多F3A的帖子  95元的好像有很多型号啊,都不同,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准备配XXD2212  1400KV    8060浆  30A电调     2200的电池30C   这个配置也是潜水多天自己选择的怎么样,本人不暴力,倒飞  横滚  筋头等    参数如下:
机身:900MM
翼展:890MM
飞行重量:760G左右         这架好像和其他的飞机又不同。。。下面是淘宝的照片,大家看看

楼主:
正在纠结到底是选F3A还是T45    我很喜欢像真机的,可以当静态,飞着也好看,但是很多模友都说很难飞哦。。纠结中

T2.0l7XgVcXXXXXXXX_!!43852908

网友:
T34不是难飞!是很难飞!F3A速度稍快入门后进阶刚好!但我偏好T34,看起来好看嘛!

网友:
改进版的小F3A?.

网友:
真心求各种95元链接。。。

网友:
想入门少受挫,建议直接飞板机,室内机级别最好,不容易报废。

网友:
现在的F3A改进了吗还是95吗

网友:
6s电池应该配多大电机和桨

网友:
T34难飞?

T34难飞?笑话,配朗宇2212KV1400,8寸桨,好飞得不得了,到是95的F3A一般般,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新手同问,T34是下单翼,应该没有上单翼好飞吧

高手才飞T34和F3Ajj

网友:
我擦,你最上面的配置还不暴力?????汗。。。。。

网友:
塞斯纳是不是更适合新手?

翼展800,空机130,飞行重量200多克
最好的是用LAMA电池,LAMA炸了,电池还有,如果入这个就省事了

帮看看如何

网友:
95的F3A不行。要改很多地方,要就买138的。副翼可直接安装双舵机,可以说目前性价比最高的!
1400KV可以用来飞航线,要做点动作还是1000KV左右好点,但是速度上不如1400KV,一个扭力大一个速度快,自己选吧
我比较喜欢速度型,但2212弱了点,2217勉强可以用
T45并不像真,那个贴纸很搞笑。完全不合实际

网友:
760克?这么重.........改改才好飞

网友:
哈哈,小3A,飞行面积小,760克,速度快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38,有配件和贴纸的还配浆,新手只能入这个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138的,有配件贴纸和浆,应该比95的白鸡好

网友B:
我错了,我决定还是入MD塞斯纳吧。。。。2217

网友D:
我也是新手 飞了 冲浪者 塞斯纳 来飞 这个F3A 速度是快还算好飞 由于我飞机涂了深色 长期看不清楚空中姿态 炸过几次 还被车压过 这个太耐炸 现在都还没坏 家里还有个新的没装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那一个 这个比95那个改进了些地方 朋友有95的 我拿来对比过。95的还是没这个科学。

网友E:
回复 网友F:
T34 很好飞啊, 随便飞。 配合X2216 1250KV, 很给力啊

网友G:
700多克 建议 2216kv 1250 到 1400kv 装8--9寸桨 电池也得2200的 最好是减重到500克左右用2212电机

网友H:
回复 网友F:
难飞只是技术不到位而已(无意冒犯),我觉得很好飞的说……

网友I:
新版f3a 比版95元的好多了,双舵机,可以用大电池,前起落架靠前了,还有尾轮。2212电机却是弱,我第一台95元用2212 kv1400 +8060飞,这台用了2216 kv1250 +9060飞,电机动力强了很多,不想2212软绵绵的

网友J:
新手还是先飞上单翼吧

网友K:
我是新手觉得F3P靠谱 又轻又慢 建议你去看下F3P比赛视频在家也可以玩

网友L:
这两架都好飞,相对而言T-34好飞些,只是前三点对于降落不过关的新手而言,舵机死的比较快···建议自己改成后三点

网友M:
飞过 比较靠谱,缺点就是易失速 降落有难度 不如F4U海盗耐炸 炸鸡容易头断

网友N(2013-03-25):
新版F3A 不是很好 我已经上当了 飞行手感极差

网友O:
这个3A我有架,比较贼,你看的这款是白板3A改良款,不错的,值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