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飞丢了

楼主(2012-08-17):
只看大图
我在4公里的时候,开始返航,但是飞机一直回不来,屏幕出现雪花,又看不清楚,不能调到手动。在8公里的时候,屏幕出现黑屏了,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收拾东西回家。我在屏幕上看见的是飞机掉头了,可能掉头过度,然后又转回去,这样子,一直在空中转圈,回不来。我想请问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飞控在返航的时候,油门是多少的?

网友A:
你有没有录像。
没有录像不好说,有可能是卫星数量不够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设置家的位置不正确。
也有可能是飞机本身的原因。
要看录像。

网友B:
我也飞丢过一次 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有视频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没有录像啊,位置不对,应该不会,我设置家的时候是11个卫星

网友C:
都是冲动惹的祸

网友D:
标题
是不是侧风太大,自动油门小了?

网友E:
被人当鸟射了....

网友F:
返航不回就手动控制 不要全信自动返航

网友G:
损失了多少

网友H:
你所描述的这个现象我也碰到过,但不是飞控的问题,而是我飞机自身的硬件故障。后来检查原因是副翼舵机有一个扫齿卡死了,舵面卡死在最大位置,手动飞时出现偏航没引起警觉,用方向舵补偿了。后来返航发现一直不对准家,打转转或乱飞,像无头苍蝇,赶紧切手动,给挽救回来了

网友I:
H的油门不是自动的吗?

网友J:
都是高科技啊~

网友K:
你怎么不去找找?丢了就回家了?

网友L:
标题
8公里可能楼主觉得太远没有什么希望了吧!

网友M:
这些都是没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缘故,录像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录制的,不管你用不用的上,录的不好可以删除的,第二看到飞机掉头了,用平衡模式往回飞一段距离,有比较清晰的视频了,然后切换回航。还有要在不同的天气环境下测试回航,因为我也遇到过,原来只用副翼转弯回航,发现侧风很大的时候副翼根本拐不过来,立马切换平衡,拐过来了,然后打回航,落地之后调整参数,用尾舵和副翼混控回航拐弯,那样没失误过,如果有录像那倒是可以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N:
录像和写电话号码这两个很重要!

网友O:
回复 网友H:
咱们遇见的问题一样,我还没有飞远刚刚起飞达到平衡模式就发现飞机姿态不对,控制不了,后来在附近炸鸡了,后来发现舵机扫齿了,舵机转到了大概130度附近,咱们的舵机发生了相同的故障我怀疑是不是平衡仪出问题了,是不是应该把灵敏度调低啊,我用的是FY31AP

网友P:
哈哈 又是一个~

网友Q:
垃圾的H控!

网友R:
不知LZ飞行高度是多少,高度300米以上用平板天线4公里距离应该有视频信号的。如远飞切记保持高度。

网友S:
都是高科技惹的祸呀!

网友T:
可以看箭头飞撒

网友U:
原帖由
灰灰机咯
于 2012-8-18 18:57 发表
垃圾的H控!

网友V:
同用H 同丢过 慰问 不要依赖飞控 飞控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 相信自己 飞控只是保险的作用 单保险能不能报还不一定 不过H不错 没有录像不能说谁的问题

网友W:
不录像敢飞这么远!楼主厉害!

网友X:
一:地面录制对新手来说是要得的。
二:电磁干扰或中途丢星灰机无法返航。
三:不要飞出你的图传或控的可控距离,自动回家也是应急时用的

网友Y:
不知用的什么图传设备~~?

网友Z:
H控我已经用在六轴上给NAZA当OSD用,六轴也能飞远了.这样六轴的视频也有姿态界面,也有电流电压显示,还能有飞行时间,飞行距离,返航点位置了.真不错.

网友AA:
同样H控飞丢过的前来报到……总结经验还是得保持高度啊!不然救都救不回

网友AB:
仔细看一下最后图传的位置,也许能找回,要有信心,你可参考一下我的找机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0430

网友AC(2012-11-01):
看来要随时做好鸡鸡离家出走的准备了

网友P:
又来一个~默哀3分钟 楼主节哀

网友:
谁买H飞控谁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