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 gps 一直往前飞 动遥控器 俯仰和方向都不起 ...
naza + gps 一直往前飞 动遥控器 俯仰和方向都不起作用

楼主(2012-08-17):
naza + gps 小航线飞行 突然 一直往前飞 动
遥控器
俯仰和方向都不起作用 最后切姿态模式 总算 可以控制了。。。不明白怎么回事
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起飞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B:
同问 哪咤上600机架,自驾参数横滚和俯仰参数从默认一直调到了300多,每次增加15%,前后左右推杆运行,松杆后不能立即停住,得滑个几十米远,害怕了,而且参数调高了以后机架震动得厉害,请老鸟赐教,不胜感激 说一下配置,600机架,naza飞控,
朗宇V2216KV900,好盈30A,1047APC桨,3S5000mah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飞的时候用的是gps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