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横滚舵机抖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如题
用了很多方法,就是解决不了
1、换
舵机
,9253 9254 3001 3003 就连车用的试了HPI F-10,同样的问题,放俯仰上没事,唯独放横滚上,一卡一卡的,而且我发现只是往左摆机架卡,往右还行
2、用XA FC1212 RE和NAZA的增稳输出,都一样,排除飞控的问题
3、XA可以调输出周期,从2-50都试过,还是不行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新手 不懂!

网友B:
也是新手,不懂

网友C:
试试加点阻尼,我也试过类似情况,绑了个橡皮筋搞定了

网友D:
看看舵机电压和电流吧,你这个情况很像是电流不够导致的

网友E:
感度大了

网友F:
用9254足以 板凳正解 皮筋搞定

楼主:
用什么皮筋啊?怎么个搞法?我两头加皮筋,舵机热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