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做个“插齿”G代码?

楼主(2012-08-18):
想做一个小型齿轮,打算用自己的车铣一体机来做,G代码还不会弄,哪位高手帮忙编下G代码。代码的条件如下:

第一个g代码:X轴走5毫米(齿轮的长度),Y轴每次步进0.05毫米,深度为1毫米,分20次(此为齿轮的深度);A轴每次旋转12度,360度分为30次(此为齿轮的齿数)

第二个g代码:X轴走5毫米(齿轮的长度),Y轴每次步进0.05毫米,深度为1毫米,分20次(此为齿轮的深度);A轴每次旋转30度,360度分为12次(此为齿轮的齿数)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最开始用 g91 然后m98 调用l20   m99 写你的xyz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用 g91 然后m98 调用l20   m99 写你的xyz   a

z轴不用考虑。代码编写方面我确实是非常白,望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你这个是铣齿吧!都用分度头,是不是打算用指型刀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铣齿吧!都用分度头,是不是打算用指型刀铣啊?

不是铣齿,是用车刀插齿,用数控车来插,但是MACH3数控车里没有主轴分度功能,所以用数控铣来控制插齿,数控车床头当A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铣齿,是用车刀插齿,用数控车来插,但是MACH3数控车里没有主轴分度功能,所以用数控铣来控制插齿,数控车床头当A轴用。

你是不是把工件固定在A轴(A轴的轴线与主轴轴线平行)上,齿刀固定在主轴上,用A轴的旋转的角度作分度,主轴前后上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