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冲浪者 遇到问题

楼主(2012-08-18):
新装冲浪者 加高电机座 新西达2212 kv1400 加7050桨  昨天去试飞出现如下问题 望各位老鸟给参考意见
  问题一:滑跑起飞的时候 低速状态下 走直线 速度高的时候(还不能达到起飞离地)飞机猛烈右偏
  问题二:滑跑一段时间 总是没飞起来 改用手抛 结果悲剧的栽在地上 后来发现 尾翼升降舵需要调到很翘很翘  再继续打升舵才能勉强起飞 (是机头太重的原因 ? 还是加高电机后推角太向下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尾力臂的问题,你把电机抬高了,相当于把支点加高了,所以会需要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更大的舵量,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有不对,楼下指正

网友:
螺旋桨 貌似抓鬼反了

网友:
罗旋桨也装反了.

电机也抬得太高了.你又被某些贴子害了.动不动就抬高电机座.

网友:
你的电机怎么看都像2208的   螺旋桨仔细看了好像是反了

网友:
倾角太大:loveliness:

网友:
重心调好  在机翼碳杆上

网友:
电机调高之后拉力线变咯~低头力矩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旋桨果然装反了 换过来之后 拉力那个大
电机已改低 雨停了 出去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