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330X-S换上NAZA的飞控,结果和GUEC的10A电调不兼容?!

楼主(2012-08-18):
看大家对NAZA的评价都不错,于是决定用NAZA替换GAUI 330X-S的GU344飞控。
此前在Youtube、RCGroups上都看到有这样升级的,升级下来都感觉不错,于是就出手了...
结果换上以后调试半天,发现无论用那种“掰杆方式”都不能启动电机遥控器都校对N遍了~
最后无法,拿了一个ZTW40A的电调来试。结果一试就OK,吐血啊!DJI不会对电调这么苛刻吧!

楼主:
觉得应该和电调频率有关系,但是在飞控里面可以调整频率么?或者是可以更新电调固件来改频率么?

网友:
电调校准下行程试试,泰世这个电调是好盈代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每个都单独接在接收上校过油门行程~ 也试过拔出电调的红线,都没用……

网友:
飞控设定里调,把频率和带宽改对

网友:
这几天也碰到怪问题,原来用的好好的好赢飞腾18A电调,其它飞控都用的好好的,装naza就是无法解锁启动,和楼主碰到的问题一样,上电后连电调自检声音都没有,单独接在接收都没有问题。换了飞腾30A一切正常。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LZ你用了GUEC的东西,以后的配件还的要GUEC的

GU344飞控本来就一定要用原厂的电调的,是GUEC的电调不兼容另外厂家的东西。

楼主:
看Rcgroups上说可以通过刷电调固件解决,就是麻烦些。有朋友刷过么?

楼主:
研究了半天,再次确认,据说NAZA只兼容400MHz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