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HELI JIVE 120+ hv 求助

楼主(2012-08-18):
以前只用过凤凰,没用过K牌这样的高级货,拿到手,一点都不会设置,研究了一下说明书,还有几个疑问:
1.我使用的是高压
舵机
,那么在K电调的BEC开启的情况下,我再用一路2S锂电插到接收机上(电压高于电调的BEC输出),会不会损坏电调?
2。定速部分如何设置还没搞懂
麻烦高手解答

网友A:
最好不要, 需要2S直驱就别用Jive 的BEC.
定速。。。先mode 1, 再mode 5, 油门65%地面0螺距转一分钟。 然后再设定好油门75%左右飞吧。

网友B:
1:兄弟千万别2s直驱再连kontronik的bec,要用2s就直接把电调的三线插头中电源线正负极随意拔掉一根再连接到接收器。
2:定速问题有中文说明书详细解释,如有需要请发e mail到
cnstarvision@sina.cn
我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