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2-08-18):
为什么我每次安装的飞机上下、左右螺距都不对称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用3GX的,JR的控。DIR模式下也设置好了中立点,难不成
舵机
的左右行程不一样?我想不一样也不要紧呀,左右行程又没有用到极限,舵角等东西我也没有设置过呀。十字盘也是水平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你的是啥舵机啊!!不会是三舵机不协调吧!!! 楼下继续

网友B:
你说的左右螺距是指循环螺距吗? 大奖与机身平行,把左右副翼打到头时产生的循环螺距吗?如果是循环螺距左右两边有1-2度的差异是正常的,飞起来也没啥问题,如果非要调到一模一样就要花点心思和时间了。

网友C:
而且舵机一致性要好,这是必须的。十字盘水平必须在三舵机臂绝对垂直于主轴的情况下调平,不然推油门就可能歪

楼主:
都是按要求弄的,后来看了个贴子,把十字盘与舵机的拉杆调整了,就好了。但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个一回事,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