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ji的电机怎么装apc桨或者xa的桨

楼主(2012-08-18):
之前的dji的桨可耻的射了,电机全报废,刚想开喷,dji售后没的说,全naza,电机  全部给我换新的了。。。今天刚到,请问怎么装apc桨,或者xa桨,自己尝试扩了孔,装上一转,偏心偏的相当厉害,求老鸟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 你是手动扩的吗? 同轴度怎么样  我的完全不行啊 样子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同轴度很差,振动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电磨一点点扩的,
很平稳的,没什么震动的,侧面看也不会出现双桨

要提醒你一下,APC的桨固定的地方高度比大疆的要小一点的,要在电机和桨之间加一个垫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