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钻床图请教大家一下“攻丝”问题

楼主(2012-08-18):
有一台这种立式钻床,但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附件才能实现攻丝功能,所以向大家在此请教,还请指一下下,感谢各位朋友先! 就是这种!
设备名称:立式钻床Z5025-1A
产品类别:金属切削机床 - 钻床 - 立式钻床
产品参数

产品品牌:其他
产品概述: 机床特点  ■齿轮变速,操作方便 ■主轴转速高,变速范围大 ■独特的自动退刀装置,换刀方便 ■工作台可以回转,使用方便 ■工作台可以回转360°,也可以倾斜±45°,使用方便 ■电气系统符合IEC标准 ■适用于各种电压、频率的电气系统 ■可以进行钻孔、扩孔、铰孔、镗孔、攻丝、锪平面,倒角等工作。(注:* 只适合Z5025-3A立式钻床)
Z5025-1A
Z5025-3A
最大钻孔直径(钢料)
25mm (1in)
主轴最大行程
140mm (5 1/2 in)
主轴锥孔
Morse No. 3
主轴中心至立柱表面距离
225mm(8 7/8 in)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大距离
620mm(24 1/2 in)
600mm(23 5/8 in)
主轴进给范围
0.08,0.16,0.24mm/r
工作台托架最大行程
390mm(15 3/8in)
412mm(16 1/4in)
主轴端面至底座最大距离
1075mm(42 5/16in)
工作台工作面尺寸
φ390mm(φ15 3/8in)
275×315mm (10 13/16×12 7/16in)
底座工作面尺寸
305×297mm (12×11 11/16in)*317×305mm(12 15/32×12in)
主轴变速范围(8级)
100-2900 r/min
电机功率
0.75/0.55 kw
机床尺寸
640×470×1670mm (25×18 1/2×66 6/8in)
*650×545×1740mm (25 19/32×21 7/16×68 1/2in)
包装尺寸 (L×W×H)
1800×510×880mm (70 7/8×20 1/16×34 5/8in)
*1860×550×900mm (73 3/16×21 5/8×35 7/16in)
净重/毛重 N.W / G.W
243kg/299kg *307kg/379kg
254kg/310kg *318/390kg
* 三相冷却泵

型号
AB-12
功率
0.04 kw
流量
12 L / min
规格
380V 50Hz

网友:
 加个攻丝夹头

网友:
加个攻丝夹头和减速器

网友A:
它有没有一对限位开关与深度杆相作用呢,有些攻丝机通过预设深度滑块触碰限位开关来控制380V电机换向,这类攻丝机严格的讲最适合相对攻较大直径通孔攻丝作业,因为一般成批零件的深度如果不一致的,所以如果你设定的深度如果超过底孔底部时电机还是没有接受限位开关传达的换向指令时会硬顶的,那样丝攻就会断,并抵着工件旋转。这种机制的攻丝机性能比较受限制,调整起来有一定技巧,并且它也只适合攻易攻材料的丝,对于8毫米以下已经不锈钢类难攻丝的材料来说非常麻烦,它不是通过扭矩设定来离合主轴动力的,它是拼了老命一个劲的往下攻,中途是不给操作工以来回退进方式攻丝的。当然可以配个扭矩攻丝夹头就好办了,不过一组带扭矩保护的攻丝夹头对于普通钻床来说也是有效的。只是扭矩夹头攻丝一套要几百元了,单配一种规格的夹头几十元一个。一般可以零配的。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B:
楼主都是好机器这个立钻真不错还有X8120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没有一对限位开关与深度杆相作用呢,有些攻丝机通过预设深度滑块触碰限位开关来控制380V电机换向,这类攻丝机严格的讲最适合相对攻较大直径通孔攻丝作业,因为一般成批零件的深度如果不一致的,所以如果你设定的 ...

感谢小葛哥 的解答,我再上一点祥细的图看下,能不能只加攻丝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是好机器这个立钻真不错还有X8120也不错啊。

你的眼针尖呀!!!  买来一直没怎么用,上班太忙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