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用UG画的 桨平衡器

楼主(2012-08-18):
在飞越区先发的,在这里再发,没别的意思,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2桨直升机要保证动静平衡还是比较容易的,不需要用到动平衡仪那样高端的设备。只要保证俩桨重量一致,重心距离主轴距离一致即可。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桨平衡器应该有下列3个特点:

1.底座水平可调节,并配有水平指示器。
2.平衡杆上也有水平指示器。
3.转点不使用轴承,降低误差。

以上借鉴了天平的特点。

在图中没有体现,以后可增加的有:
1.在平衡臂上增加螺丝孔,使用微小垫片配平。
2.如果这种气泡的水平指示器效果不好,可以考虑增加指针,不过对加工或者后期校准要求比较高。
3.前端增加3个螺丝孔,左中右,这样可以把桨放上,测重心。

最后,拍砖的话,请轻拍。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先顶

网友:
标题

很不错,顶你。申请专利去。

网友:
我觉得这样才对,楼主这样桨可能装不平,不平就测的不准了。而且水平仪换成圆柱型的更准确。

网友:
的确,要设计成平的,肉眼很难看见浆装平哦,

楼主:
要平,把桨装上,然后在桌子上放一下就行了。就是用桌子平面帮助两边的大桨找平。

改版来了。

网友:
我用两片玻璃就搞定

网友:
相比这些最重要的是孔距要和桨夹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