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钻头的磨法....

楼主(2012-08-18):
只是一个猜想....未证实...欢迎各位行家斧正..

台钻是普通的台钻...有些年份的了...各部件都有点松松的样子...

钻头是普通的钻头..直径约13mm...

我发现这里头有些讲究....

钻头修磨之前...这支钻头用来倒角,倒出来的角相当不错...没有多边形现象...也没有撞边现象..

倒角口相当地圆....工件材料是铝合金...

修磨过后...完全不像样子...倒角口呈多边形...有撞边现象...

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钻头刃磨..这里头有讲究...

今天回到家..无意中...突然爆*出灵感...好像找到了原因...

再次强调...只是一个想法的尝试..未证实..欢迎行家斧正...

车刀有个后角和后刀面的概念..

搬到钻头里来...倒角撞边现象..应该是钻头后角度数过大所致

后角度数过大..钻头就可以吃刀较深..相反..后角小..吃刀就浅...

如果我们磨一个很小的后角..那么它一次只会吃一小刀...

但由于钻过很快....很多个小吃刀..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倒角..

相反..如果后角太大..钻头可以磨得较锋利....一圈一下..吃刀就可以很深..

就很容易扎刀和撞边..另一个因素可能是钻头的对称性..

网友:
一直都用砖头倒角,将就。楼主能想头像一样给个图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了我的单刃倒角钻,后角是很小的

网友:
刃磨钻头讲究可是多了去了 多大好几十种磨法 钻孔工件不同 刃磨钻头方法也不同  太多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种情况跟你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同..

我这种情况是..工件是不固定的...不用平口钳夹住..比如长条铝合金.就用手拿着一端.另一手控制台钻.就这样倒角了..

这种情况...相信单刃如果能用...那一定是奇迹了吧..

相反..如果工件是固定在铣床上的.用平口钳夹持住的.只要一把过得去的钻头...就能倒出不错的样子..

网友:
楼主  会磨倒角钻头吗
这个有难度的

网友:
我用中心钻倒过角。中心钻的后角也小。后角你磨的过大感觉是啃下去的 同时钻头有

轻微的形变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出现的你说撞边的现象吧?

网友:
后角与前角平衡,倒角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论坛里面会磨的不多吧

网友:
麻花钻改制倒角钻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只需要把后角磨为0度,而0度后角不偏不倚是最容易得到的一个角度了,简单点讲就是让钻头装在钻机上,然后反转主轴向去与砂轮接触就能轻易实现标准0度后角。

网友:
 我想做个倒角机,转速怎么能到12000转?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实践过吗
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践过吗
能用的
我就是钳工,这个经常实践,所以我从来不特地买倒角钻与沙拉钻,我都自己磨的,11毫米的麻花钻我磨成沙拉钻我能磨出3档台阶带4个直径钻出来的同心圆非常舒服。比之沙拉钻来说倒角钻是简单的,它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小后角,使它不扎刀,那样钻刃切削就平稳,不会卡钻,是通过降低每圈进刀量实现顺畅倒角的。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钳工,这个经常实践,所以我从来不特地买倒角钻与沙拉钻,我都自己磨的,11毫米的麻花钻我磨成沙拉钻我能磨出3档台阶带4个直径钻出来的同心圆非常舒服。比之沙拉钻来说倒角钻是简单的,它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小后 ...
赞同,不管大代角小倒角只要减小刃角就能倒出好角,特别是手拿工件倒小孔倒角磨好的比买的成品倒角刀好

网友:
我倒角只用倒角刀來倒
從沒想過鑽頭來倒角
第一是角度不對
鑽頭角度118度,倒角角度90度
差別太大
皿頭螺絲錐度沒有完全接觸
鎖緊力不足
這樣作出來的東西不耐用的

樓上各位的概念都對
後角小
鑽頭不銳利
倒出來的角比較漂亮
也可以來加工軟料(銅,鋁.塑膠......)
保證比銳利的鑽頭來的好用
如果不會磨小後角的鑽頭來倒角
可以直接用大一點的鑽頭來倒角
孔徑6mm,拿根16mm的來倒角保證比8mm的倒的漂亮
因為現在市面上大多是偏心旋轉式鑽頭研磨機
這種方式越接近根部的後角越小
所以應用在倒角比較方便
如果是搖擺式或手磨的鑽頭這招就沒用了
刃部從頭到尾的角度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