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遥控器配的接收机丢了怎么办?(只有一个)

楼主(2012-08-18):
如题

网友A:
再买一个 可以重新对频的

网友B:
只能再买呗

网友C:
再买一个

网友D:
再买一个咯。。

网友E:
买一个 重新对频

网友F:
再买一个同型号的就可以了

楼主:
o,原来是这样

楼主:
怎么对频?

网友G:
看什么控啊!什么控买什么接收喽!对下码就可以用了

网友H:
严谨的说,一定要重新买一个同一品牌同一通讯制式的2.4G接收机。天地飞的一定要买天地飞的,FUTABA的一定要买FUTABA的,杂牌的就比较难买到了。